[画板] Extra Pin U6-2 in Normal of part U6

楼主(2014-04-22):
AD08中,编译PCB工程时报错:

Extra Pin U6-2 in Normal of part U6. 见附图

请教:
1. 上面这句英语是什么意思?
2. 这个错误如何修改?

谢谢!

附图:

网友A:
可能放重了(两个重叠在一起),在库里检查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放重了(两个重叠在一起),在库里检查一下就知道了。

谢谢大侠指点!

我在库里查了,没看出特别的地方,如下图。不知对否,还请指点

楼主:
高人都哪去了

网友B:
你查一下datasheet,管脚顺序应为1-in;2-out;3-GND,改完试试

楼主:
大侠言之有理,学习了!
我再校对下封装

谢谢!

网友C(2014-08-13):
楼主这个问题分析出了原因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问题分析出了原因了吗?

脚位放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脚位放反了

是不是因为原理图中有多重视图模式,normal模式与其他模式管脚不一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因为原理图中有多重视图模式,normal模式与其他模式管脚不一致?

不会,在原理图里面是没有这种现象的,在PCB里面可能会有顶层与底层之分。是楼主没有细看IC的PDF元件。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学习了

网友E(2014-10-25):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因为原理图中有多重视图模式,normal模式与其他模式管脚不一致?

这个能具体解释下么,我的也出现这个问题,电阻都报错,模式什么的选的都是normal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个能具体解释下么,我的也出现这个问题,电阻都报错,模式什么的选的都是normal
...

我用的办法是把元器件封装的其它模式删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