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VET6芯片问题求解决

楼主(2014-04-22):
在科技市场买了3片STM32F103VET6芯片,在自己的PCB板子上焊接好后下载程序程序无**常运行(此程序已在开发板跑通),然后换用串口打印数据调试,发现串口1和串口3均无法向上位机发送数据,拿示波器打,发现TXD口没有输出方波,而是仅仅发生电平变化,调试单个IO口(PC13)电平循环点亮LED可以实现,一直查不出什么原因,请周围朋友帮忙查看仍然无果,同学无意间提醒芯片可能有问题,我特意留意一下发现芯片表面激光带你字儿竟然可以用手擦掉,请教大神这个是买到坏片子了吗?

网友A:
听你的描述,好像是翻新的。
也就是不是原装货

网友B:
翻新货,我今天就挂了一个翻新货103VCT6

网友C:
对应IO口的串口复用功能有没打开?  另外,接收功能OK吗?  就算是翻新货,也没那么巧刚好两个串口都是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你的描述,好像是翻新的。
也就是不是原装货

确实是翻新货,买了新的芯片焊上就好了,没出现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应IO口的串口复用功能有没打开?  另外,接收功能OK吗?  就算是翻新货,也没那么巧刚好两个串口都是坏的 ...

都打开了,确实是芯片问题,换了一批新的芯片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翻新货,我今天就挂了一个翻新货103VCT6

害我苦逼地在放大镜下查看芯片焊接问题查了半天

网友D:
还好我没遇到过,一直不愿相信有蛇样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害我苦逼地在放大镜下查看芯片焊接问题查了半天

我的问题是程序下载了几次,就出现PA14和3.3V导通的情况,果断换了一个正品,问题解决

网友E:
ST只能保证客户从这里买到的芯片是正品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