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数据处理

楼主(2014-04-22):
小弟最近在搞opencv移植dsp,但对dsp的某些外部数据导入不是太懂,具体如下
const char* cascade_name ="cars3.xml";
cascade = (CvHaarClassifierCascade*) cvLoad(cascade_name, 0, 0, 0);
我需要把cascade这个结构体编译进dsp内,请问大家有什么好方法?或者直接把xml文件加入dsp也行,谢谢

网友A:
搞过一段时间   没有成功
帮忙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过一段时间   没有成功
帮忙顶

我看过ti的dsp bios的人脸检测的例程,他们是把那个xml读入的结构体CvHaarClassifierCascade每个元素导出来,通过数组存入.h文件,但是我去提取这个结构体的时候一直出问题。你当时有没有找到什么替代方法可以处理这些问题,如果再不行我可能只有在arm端做系统来读文件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过ti的dsp bios的人脸检测的例程,他们是把那个xml读入的结构体CvHaarClassifierCascade每个元素导出 ...

没看过这个例程    帮你咨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