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助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4-22):
是不是开关漏电了...

楼主:
不是的,  实际中我是没有接S1中的1脚 这个线

网友B:
因为你是共C的,2个整流桥  自己琢磨下

楼主:
即使共C和NN,但是A和B是分开的,  是怎么形成回路的呢?  实际测量AC和BC间电压 是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