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yPCB / easySim设计大赛】仿制TI的demo板设计进程(续)

楼主(2014-04-22):
结论:
购物车与共享

这个图纸上个月没做完,这个月继续。

计划用easyPCB设计下图中的DCDC_boost电路板原理图,

下图是TI的demo,,很惊艳

先看看官方demo的布局布线如下图

楼主:
做原理图,首先添加元件,如下图

将所有元件都如上图所示添加完成,如下图

将鼠标放在元件上,出现“移动元件”的提示

点击pcb标签,进入pcb编辑界面,原理图中的元件已经自动导入过来了,如下图

将鼠标指向元件,鼠标会出现”移动元件“的提示,以及红色背景中的元件属性,如下图

楼主:
与其他作图工具类似,下图是easyPCB的各层定义

工具栏如下图,比较简单

设置网格单位及尺寸

显示设置,对各层属性的配置

楼主:
板构造,对电路板的属性设置”层数,板厚,材料,阻焊,丝印“等等

”技术“是对作图过程中的规则进行设定,”线宽,间距,埋盲孔“等,类似于其他软件中的设计规则设定

楼主:
快捷键总结,
按住shift,鼠标左右晃动,图会随着鼠标动
按住shift,鼠标滚轮会使得图纸放大缩小
原理图和pcb同样

ps:原来不按住shift,滚轮也是放大缩小

楼主:
因为从元件库里,找不到本项目所需要的元件如下图。

所以只好新建元件和封装,没找到教程,所以摸索了一下。
点击工具栏中的“零件”如下图所示

出现下图的建立元件的向导,上边是原理图元件库,下边是pcb元件库

楼主:
“元件”能看到两种库,“符号”是原理图元件库,“覆盖区”是pcb元件库分别如下图

“元件”

“符号”
上边有制作元件的各种元素

点击右上角的两个符号,可以改变图纸的栅格大小,栅格范围从1/16到4,如下图

“覆盖区”

楼主:
选择双列如下图中的步骤1,在拖拉的过程中使得元件保留8个引脚。
在引脚上点击右键属性图中步骤2,出现步骤3的对话框,在这里设置元件引脚的参数。当然也可在左侧的引脚属性窗口直接修改。

保存一下,好了,下一步做pcb封装库
封装尺寸图如下图所示,背面有一个散热焊盘,其编号作为pin9

将鼠标放在焊盘上,右键属性修改焊盘参数

做好的pcb元件封装如下图

好,到这里元件建立完成,保存“符合”填写元件名称,保存“覆盖区”填写封装名称,保存元件

楼主:
通过上一楼的帖子,已经完成新建元件,包括原理图元件库和pcb封装库
这样从元件库中就可以调用该元件了,如下图

把所需元件全部放到原理图中的效果如下(6个电阻,11个电容,1个芯片,1个二极管,1个电感,9个测试接线柱,
1个两脚电源输入插件,1个电源输出插件,1个3针跳线座)

楼主:
作图的过程,应用还不是很难,马上就完成了

完成的原理图纸
全图

楼主:
做完原理图以后,再看pcb,元件是自动过来的,鼠线也是根据原理图的连接关系直接过来的

按照TI的tps54229DEMO,布局完成,看懂啊希望了

网友A:
地瓜这个不是发过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瓜这个不是发过了么

在那个帖子3月份才发了两贴,没完成这个图。其余的十几贴是四月写的。为了区别与三月的。我又重新开贴了。

有疑问可以去看看上一个帖子的时间。发帖时间都有记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瓜这个不是发过了么

谢谢你的关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那个帖子3月份才发了两贴,没完成这个图。其余的十几贴是四月写的。为了区别与三月的。我又重新开贴了 ...

加油 地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油 地瓜

没看到你的作品呢

楼主:
好困,今天有画不完了
原来添加过孔的快捷键是  F ,哈哈

楼主:
有个现象比较有意思,当top被激活的时候,bot层的连线会缺失一部分,表示被顶层挡住了,如下图

但bot被激活,不会出现上边的情况,如下图

楼主:
软件弱智,不支持同名网络焊盘替换

并且删除的时候不能删除线段,只能删除连接

楼主:
拉线完成,下一步是铺铜

bom表

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