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单片机串口如何实现全双工?

楼主(2014-04-22):
单片机串口两个SBUF共用一个地址,如何实现同时发送、接收数据,全双工制式??

网友A:
本来就是全双工的,还要实现?

SBUF看似一个其实是两个寄存器,读写访问不同的地址...

网友B:
收是2个寄存器

网友C:
二楼正解。

网友D(2019-12-04):
地址都是0x99,请问如何区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地址都是0x99,请问如何区分?

注意寄存器地址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