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帮我看看这个电路

楼主(2014-04-22):
这是个正负15V的电路,但是刚学会画,不知道元器件和参数该怎么选择,而且运放和晶体管更加不明白,各位高手我该怎么去选择啊,特别是运放,有运算和比较,还有好多种型号,真不知道该怎么选择,谢谢高手说下啦

网友A:
就看懂了交流转直流。。

网友B:
不懂模电,帮顶顶

网友C:
上下行是否应该一边接地,或滤波。。。

网友D:
看晕了 你这电路到底用来干啥的。。。。

网友E:
这个是线性稳压电源。三极管工作在放大状态,要注意散热。
多看看书,直流稳压电源,模电书里有。

网友F:
这是什么电路啊!: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