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有大神在吗?跪求单片机驱动的开关电路~

楼主(2014-04-22):
有大神在吗?求一个开关电路:单片机输入的25Khz PWM信号,驱动12V直流电机(风扇),功率100W左右。
谢过~:handshake

网友A:
是不是BUCK电路可以解决

楼主:
本来想着直接弄个MOS管的,结果单片机根本无法驱动~求具体电路图,及元器件名称~

网友B:
有12V电源就好办得多。可以查“图腾柱”电路,用两粒NPN、一粒PNP加几粒电阻,驱动合适的MOSFET(比如IRF3205)
也可以用现成的MOSFET驱动IC,比如IR2114什么的驱动MOSFET

网友C:
看到这种标题好蛋疼的感觉。。。

网友D:
单片机的IO  口本身的驱动能力是否考虑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看到这种标题好蛋疼的感觉。。。

同感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本来想着直接弄个MOS管的,结果单片机根本无法驱动~求具体电路图,及元器件名称~ ...

单片机不能驱动MOS管?

网友G:
呵呵,MOS的驱动电压有要求,还是容性负载。

网友H:
要什么单片机啊,直接用 555, 12V 供电 输出驱动mos 管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呵呵,MOS的驱动电压有要求,还是容性负载。

MOS的驱动电压也有不到3V的。

网友I:
12V,100W.有8A了。

怎么说也来个TO-220封装的MOS管。

25K虽然不算快,你要简单的话,直接搞个MOS驱动芯片。

网友J:
驱动的12V的风扇也需要用单片机!!

楼主你开国际玩笑呢!!!

网友K:
用个大功率MOSFET试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F:
MOS的驱动电压也有不到3V的。

你确定LZ用的是低压驱动的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