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外接AD 7135

楼主(2014-04-22):
AD, STM32, ps, rc, hz
void Timerx_Init(u16 arr,u16 psc)
{
        RCC->APB1ENR|=1<<1;//TIM3时钟使能
        TIM3->ARR=arr;  //设定计数器自动重装值//刚好1ms
        TIM3->PSC=psc;  //预分频器7200,得到10Khz的计数时钟

    RCC->APB2ENR|=1<<2;
        GPIOA->CRL&=0XF0FFFFFF;
        GPIOA->CRL|=0X08000000;        //配置IT1输入
        GPIOA->ODR|=1<<6;

        RCC->APB2ENR|=1<<5;
    GPIOD->CRL&=0XFFFFF0FF;
        GPIOD->CRL|=0X00000800;//配置ER输入
        GPIOD->ODR|=1<<2;

    TIM3->SMCR&=0<<8;
        TIM3->SMCR&=0<<12; //外部触发输入计数
        TIM3->SMCR&=0<<15;
        TIM3->SMCR|=1<<14;

        TIM3->CCMR1&=0<<4;
        TIM3->CCMR1|=1<<0;//TI上升沿触发定时器
        TIM3->CCER&=0<<1;

        TIM3->SMCR|=6<<0;//配置定时器触发模式
        TIM3->SMCR|=5<<4;
        TIM3->CR1|=0x01;                 //使能定时器3
        Ex_NVIC_Config(GPIO_A,6,FTIR);   //检测到TI下降沿进入中断
        MY_NVIC_Init(2,2,EXTI9_5_IRQChannel,2);
}
void EXTI9_5_IRQHandler(void)
{
n=TIM3->CNT;
TIM3->CNT&=0;
printf("zhi:%d\r\n",n);
EXTI->PR=1<<2;
}
按照手册上定时器从模式:外部时钟模式2 + 触发模式,,用mini板写的,,调了那么久始终没成功,,求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没有好办法,对照数据手册,借助调试器和示波器,进行验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好办法,对照数据手册,借助调试器和示波器,进行验证吧。

手册会不会有错误啊,,

网友A:
可能性是有的, 不过很少,特别是象时序之类的重要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性是有的, 不过很少,特别是象时序之类的重要的内容。

找到问题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