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120] 求助120 UART串口通讯问题

楼主(2014-04-22):
第一次用120,在看UART例程中,回调函数里void UART_INT_HANDLE(uint32_t u32IntStatus)
{

        uint8_t bInChar[1]={0xFF};

        if(u32IntStatus & DRVUART_RDAINT)
        {
                printf("\nInput:");

                /* Get all the input characters */
                while(UART0->ISR.RDA_IF==1)
                {
                        /* Get the character from UART Buffer */
                        DrvUART_Read(UART_PORT0,bInChar,1);
                        printf("%c ", bInChar[0]);

                        /* Check if buffer full */
                        if(comRbytes < RXBUFSIZE)
                        {
                                /* Enqueue the character */
                                comRbuf[comRtail] = bInChar[0];
                                comRtail = (comRtail == (RXBUFSIZE-1)) ? 0 : (comRtail+1);
                                comRbytes++;
                        }
                }
                printf("\nTransmission Test:");
uint8_t bInChar[1]={0xFF};  这行代码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赋值0xFF??

网友A:
其實那一行不用給值也沒有關係,是工程師個人的習慣寫成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那一行不用給值也沒有關係,是工程師個人的習慣寫成這樣。

这个回调函数,只是在初始化时候被调用一次吗??

网友:
每次接受到中断都会调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