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功放器件选型的问题~~~~~~~~~~~~~~~~~~标题要长

楼主(2014-04-22):
我在做一个光电探测器的案子,需要放大一个20M-200M,正负50MV的正弦波信号,放大倍数100倍,可以接SMA或者BNC头的功放,请问该用什么器件呢?Mini-Circuits的射频功放是不能用的~

网友A:
“正负50MV的正弦波信号”应该是50mV吧?

网友B:
除了宽带射频功放,没有别的方法
难道你想找一款工作在200M 还要有100倍电压放大的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