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求助放大电路

楼主:
我是小白,问题比较多图是AD8618和THS4141的一个光电二极管阵列的前置电路,测试发现没输入时就有输出,请问是自激吗?改了下电容,自激振幅降了,但还是有,应该怎么消除呢?还有,THS4141能工作但发热量特别大,输入电压是+—10V,这个又是什么原因呢?最后,说是这个电路频率响应太低,怎么改动可以提高?非常感谢!!

网友A(2014-04-23):
1、光电二极管输出的是电流信号吧,输入加个电容,有问题吧?
2、芯片发热,如果没接错的话,一般不会发热的,没记错的话是差分驱动器吧,好像还挺贵的;
3、提高频率,改小电容和电阻,要看主要哪一级太大了;
   TI 有TINA的仿真软件,可以仿真这个芯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光电二极管输出的是电流信号吧,输入加个电容,有问题吧?
2、芯片发热,如果没接错的话,一般不会发热 ...

感谢版主!

芯片确实没接错,但发热挺大,会不会是输入阻抗太小引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

芯片确实没接错,但发热挺大,会不会是输入阻抗太小引起的? ...

刚看了下芯片资料。
没看错的话,你芯片2脚接地了吧???
如果是明显接错,看芯片资料的第13页

网友A:
有些芯片此脚输出,要外接电源。

有些芯片可以不接,如果你不接,那也不能接地,接滤波电容对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芯片此脚输出,要外接电源。

有些芯片可以不接,如果你不接,那也不能接地,接滤波电容对地。 ...

哦。明白了,多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明白了,多谢!

发热好像可能就是这个原因,我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