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充放电电压、电流参数设置

楼主(2014-04-22):
锂电池充放电电压、电流参数设置,包括最大充电电压,最大充电电流等一些充放电过程中较为重要的参数,因为有一台测试充放电的仪器需要这些参数,但是我不会,求大仙帮忙。

网友A:
根据电池的规格书来设置的
电池规格书 一般都写明了上述参数

楼主:
规格书不也是自己设计的吗

网友B:
不同规格的电池这些参数都不同,每一种电池都有针对性的参数,没有这个前提,楼主的问题没有丝毫意义。

网友C:
你想设计电池还是设计电池参数?

网友D:
没有什么人给你回复 我帮你鼎

网友E:
引用 楼主:
规格书不也是自己设计的吗

不,规格书是生产厂家给定的

网友F:
你是做测试充放电的仪器?

网友G:
上面都说对了的,可能LZ没理解到吧,我是这么理解的,每一个电池,容量不一样,那么它的充放电电压和充放电电流就不一样,比如,3.7V,1000maH的锂电池,它的充电电压最高一般是4.18-4.2V,充电电流最大一般在2C(约为2000ma),放电电流最大2C(2000ma),这就是这个电池的相关参数,,如果换成是3.7V,2200maH的电池,那么它的充放电电池就比刚刚那个大一些了,充电4400ma,放电最大可以在4400ma,

网友H:
楼主应该是想测电池吧,找厂家要规格书吧

网友I:
电池分很多种类,化学材料 能量密度 电压平台 额定容量 等参数都各有不同, 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分析.
你需要先选择或确认电池规格,然后再针对性的去设置相关的参数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想设计电池还是设计电池参数?

我是想测试电池成品的参数,但是不知道测试出来的的数据是否符合标准,比如充放电的最大电压及电流等等,主要是我不知道其中有没有什么规律。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是想测试电池成品的参数,但是不知道测试出来的的数据是否符合标准,比如充放电的最大电压及电流等等, ...

“充放电的最大电压及电流等等”,这些参数不是你测试的重点,你首先要懂电池:最大电压是材料决定,只是你的设定值,而不是看你能充到多少伏,电流是型号决定,但是10AH的电池,你用10A放电,不同的配比可能得到不同的容量,但是又不是容量越大越好,因为厂家可能加了配比来提高容量,但是牺牲了其他性能,比如循环次数等等。。。。

比较复杂,你看好好看看T叔的书籍吧。。。。

网友C:
电池电压是材料决定,放电电流是设计工艺决定的,可以大电流可以小电流。看设计内阻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