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好移动电源行业 PMIC大电流成主流

楼主(2014-04-22):
电源管理ICPMIC)的功能,是针对电池的充放电过程及电池现存电量进行管理、监测和显示,以及对电池的运行加以保护,进而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电源管理IC(PMIC)的需求在近年急速增加,主要是由于智能手机热销所致,以中国市场为例,2013年电源管理IC(PMIC)市场增幅约为20~30%,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2014年预计超过5亿元*币。

同时随着智能手机的屏幕更大、功能更多、电池容量更大,电源管理IC(PMIC)的技术要求也更为严苛,因此需要更快速的充电、更精确的监控,以及体积更加小型化等。致尚微电子总经理胡盛华表示电池管理的过压、过流、过温等保护是不可或缺的功能。

楼主:
大电流及开关式电源管理IC(PMIC)成为主流

对于移动设备的电池管理,目前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等移动互联网终端,在上网冲浪、游戏、定位、导航等功能开启时,电力会快速消耗,深圳致尚微电子总经理胡盛华表示,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优化软件系统外,现阶段另一个可行的方法便是通过加大电池容量以增加续航时间。

在加大电池容量的情况下,若是沿用之前基于USB 2.0应用的500-1000mA充电器规格的充电电流对大容量电池进行充电,所耗费时间相对较长,因此目前市面上两大主流移动品牌:三星和苹果的平板都采用输出电流达2A以上的充电器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反观目前市场上的锂电池充电管理IC,大多为1A线性充电。线性充电的缺点是1A的线性充电温度很高、片上热阻损耗严重,导致线性电池充电管理IC的电流很难做到2A,即使通过外扩MOS做到2A,温度也是比较高,而且转化效率在70%左右,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开关充电就显得非常必要。目前市场上对锂电池充电管理IC的需求主要是:2-3A大电流集成MOS、开关式效率达到九成以上,以及低温充电管理IC。

为了满足市场需求,致尚微电子目前主要推出的移动电源管理芯片ZS6366和ZS6288是采用同步降压方式来对锂电池进行充电,此做法的好处是可以将转换效率提升至94%左右,并且能很好地规避线性管理IC的温度高、电流无法做高的问题。目前致尚微电子所推出的锂电池充电管理IC产品不仅包含单独的同步降压型充电管理IC,并集中了升压放电、电量指示等功能于一体的高集成度移动电源专用IC。产品在支持2A充电的同时也向下兼容了市面上手机厂商标配的1A适配器

楼主:
还是比较看好移动电源市场及技术发展这一块的啊

网友A:
典型的水贴 大篇幅都是没用的 就那么一两句还算有用

网友B:
移动电源现在很普及呀

网友C:
移动电源太有市场了 看现在的触屏机普及程度就知道了

网友D:
移动电源现在人手一个 当然有市场了

网友E:
不过现在移动电源鱼目混珠 很容易买到次品

网友F:
支持 移动电源买过好几个了 都用几次就坏了

网友G:
想知道什么牌子的电源比较好

网友H:
势必会成为主流的

网友I:
目前致尚微电子所推出的锂电池充电管理IC产品不仅包含单独的同步降压型充电管理IC,并集中了升压放电、电量指示等功能于一体的高集成度移动电源专用IC

网友J:
体积更小 容量更大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