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急求,编好的程序在仿真时总是出错

楼主(2014-04-23):
新建文件夹.rar (65.18 KB) 是关于DS18B20的仿真,模型我已经搭好了,但是仿真的时候设置的LED灯总是不亮,我查了好久资料,就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求大神们帮忙看一看。。。有点急,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while(1)
  {
    i=1;

改成
  while(1)
  {
    i=0;

其它地方可能还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ile(1)
  {
    i=1;

额。确实有问题。除了这个在引用函数那里还一个错误,但是改好之后还是不能仿真出来,我不知道仿真搭建的模型对不,是不是里面有什么参数需要设置啊,或者是程序的时序问题

网友A:
先接一个,把时序搞通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