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由STM8S103 的GPIO问题联想到的STM8系列的品质问题

楼主(2014-04-23):
型号:STM8S103F3
引脚:PC3,PC4,PC5
问题:以上三个脚全部配置为上位输入模式,然后外部输入高低电平,PC3,PC5可以正常读取到电平值,但是PC4始终都是低电平。换了片子,换了电路板全部都是PC4不正常。

另外103的ADC的参考电压竟然以VDD做参考,不知道设计者是怎么想的,这种设计根本就不适合量产,因为产品的VDD供电不一定刚好都是相同的,有的可能是5V,有的可能是5.02V,这就导致程序无法自动校准。

问题不少,不知道大家用的多不多,有没有发现类似的问题?

网友A:
对于新产品可以考虑STM8S003,管脚完全兼容。
另外这片子用的人很多,对于你说的读不到IO低电平问题,找代理商申请几片样品测试下。
ADC:对于STM系列,你要根据自己需求进行选择,也有可以外接基准的STM8。

仅代表个人意见,我不属于ST的,也不是技术支持,也不属于21IC。

网友B:
PC3、4、5属于正常的GPIO,没特殊的地方,对于PC4,配置“上位输入模式”,是不是“Pull-up without interrupt”模式?换个模式,是否识别?

至于ADC问题,说老实话,有多少Low Pin的MCU会将VREF引出呢,只是个20pin的东西,别太奢求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3、4、5属于正常的GPIO,没特殊的地方,对于PC4,配置“上位输入模式”,是不是“Pull-up without interr ...

我配置的 是“Pull-up without interrupt”模式, 其他两个脚也是这样配的,没问题的。

换了两个片子都是这个脚的问题。因为是用在汽车上的,所以不敢用这个了。

请问有可替换的其他型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新产品可以考虑STM8S003,管脚完全兼容。
另外这片子用的人很多,对于你说的读不到IO低电平问题,找代 ...

STM8S003 代码可共用103的吗 ,有没有耐高温125度的,汽车级的?

网友C:
能不能透露一下哪个品牌汽车?我以后尽量不买这个牌子的汽车了...首先,设计不行,其次,用料也不行

同问

网友B:
S系列不适合车用最高温度只到105度,车规的应该选STM8A,不光温度,还有车规认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S系列不适合车用最高温度只到105度,车规的应该选STM8A,不光温度,还有车规认证。
...

8A的好 买吗?? 是否能兼容8S的程序?或者小改动就可以?

网友B:
淘宝肯定不好买,这种车规的料要找代理商。
程序基本是兼容的,可能部分外设的名称不同,但结构相同。
对于你说的PC4没遇到,也没听过,我找块板试试

网友D(2015-12-18):
PC4  也遇到问题   只有一半电压  怎么弄都  无法控制

网友E(2016-09-02):
呵呵,妖怪了,老革命遇到新问题。
我的PC4一样也出问题了。

网友F(2016-11-04):
引用 网友A:
对于新产品可以考虑STM8S003,管脚完全兼容。
另外这片子用的人很多,对于你说的读不到IO低电平问题,找代 ...

你好!我想问一下,ST真的有读不到IO低电平的问题吗?
我现在就遭遇这个问题了。用的是STM8S103.现在并不确定是我的延时不准确还是压根读不到。
读高电平确实是可以的。

网友G:
看到这个帖子特意做了一个实验,事实证明PC4一点问题没有,高低电平都可以正常读取。
虽然是坟也挖一下,免得后来人看到这里弄不清。

网友H:
1.对于ADC的参考电压是VDD的这个问题。参考《STM8S_RM_CH_V4.pdf》,P363,“24.4引脚描述”中明确指出,如果没有Vref管脚引出的,一律接在电源脚上的。如果你需要精确Vref,需要选型正确的芯片。
2.对于PC4读不到低电平的问题。参考《STM8S103K3STM8S103F3 STM8S103F2数据手册》,P44,“10.3.6 I/O管脚特性”中关于IO的输入低电平的电压在VDD=5v的条件下,最大值为0.3xVDD也就是1.5v,你的硬件设计上需要查看你在读取的时刻PC4的管脚上是否是1.5v以下?还有你的GND和VDD之间确实是5v吗?这些都是需要去测量才能下结论的。起码我在应用这颗芯片的时候没遇到你说的问题。

网友I:
我用的stm8s003,配置pd2,pd3为上拉中断输入时,没有任何输入,管脚为高电平,请问这个正常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透露一下哪个品牌汽车?我以后尽量不买这个牌子的汽车了...首先,设计不行,其次,用料也不行 ...

评论亮了……

网友K(2017-03-01):
PC4也遇到问题

网友K:
找到原因 其实IC没问题,还是自己不够细心,用这颗IC做了几个案子,还犯低级错误,哎

网友(2017-04-12):
究竟是什么原因?????有没有人回答下,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