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开关电路仿真波形求指导

楼主(2014-04-23):
这是这个小电路图

这个是仿真的输入和MOS栅极波形,为什么栅极波形有个凸起的?

请问这是米勒平台效应吗?

这是凸起的那个 不是很明白 请大家指点下
谢谢

网友A:
小平台是由于米勒电容引起的。功率MOS管仅在这里是处于放大状态。

网友A:
后一图的凸起,同样是米勒电容引起的。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我问下 栅极的电阻不会对这个平台有影响吗?我对这个电阻阻值做了修改 看波形变化不大
米勒效应是否会增加开关损耗,在工程应用中如何考量呢?

楼主:
我知道的
mos的损耗主要是上升损耗(开通损耗) Ton损耗 和 下降损耗(关断损耗)
一般电源上为了EMI 会人为在mos上串电阻 就是增加开通时间 减小mos的辐射能量 所以说会人为增加开通损耗来过EMI

楼主:
现在我增加了一个P管 ,看驱动波形,关断下降沿并没有变陡峭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我问下 栅极的电阻不会对这个平台有影响吗?我对这个电阻阻值做了修改 看波形变化不大
米勒效 ...

首帖图中R2当然会对这个平台有影响。
但R2影响不如R4大。很明显,MOS开通靠R4上拉,关断靠Q2下拉。R4数值那么大,MOS开通当然不能很快,这会影响MOS管损耗。

楼主:
错了 刚才加的不对
现在做更改后

下降沿变陡峭了  有个坑 不知道有影响吗

像诸位在应用中是希望驱动开通时平缓点 下降陡峭点 还是都陡峭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的
mos的损耗主要是上升损耗(开通损耗) Ton损耗 和 下降损耗(关断损耗)
一般电源上为了EMI 会人为在m ...

MOS管在开关频率较低时,导通损耗占主要地位。开关频率较高时,开通损耗和关断损耗占主要地位。
你说的串电阻,是指在G极上串电阻(例如首帖图R2)吧?如果是,此电阻会增加开通损耗,也会增加关断损耗(开通和关断都变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错了 刚才加的不对
现在做更改后

现在还是不对。
加Q3目的是什么?是想让MOS管G极放电(MOS关断)快一些,还是想让MOS管G极充电(MOS开通)快一些?无论是哪个目的,此电路都无法实现。

网友B:
放个加速电容试试。注意加速电容的取值哦,具体怎么取网上有个周立功的文旦说的十分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还是不对。
加Q3目的是什么?是想让MOS管G极放电(MOS关断)快一些,还是想让MOS管G极充电(MOS开通)快 ...

版主 请问下 我加Q3的目的是想让MOS的栅极放电速度快些 ,这个电路不能实现吗?
我仿真看波形 关断时的确变陡峭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 请问下 我加Q3的目的是想让MOS的栅极放电速度快些 ,这个电路不能实现吗?
我仿真看波形 关断时的确 ...

加Q3后MOS管G极放电是快了一点,但充电却慢得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我问下 栅极的电阻不会对这个平台有影响吗?我对这个电阻阻值做了修改 看波形变化不大
米勒效 ...

栅极电阻会影响米勒平台的时间。。。

楼主:
多谢诸位的指点 已经解决了 谢谢

网友D:
为啥不说最终 解决方法,不知道你怎么解决的。。。

楼主:
没有,最后还是用的我8楼的图,能用 ,就没研究了
谢谢

网友E(2014-09-02):
elecinfo.com/gonglve/fangzhen。html
自己整理的仿真技术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F:
可以试试推挽输出驱动,EMI以及你说的情况可能会有所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