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日光灯的优点,你知道多少?

楼主(2014-04-23):
LED日光灯有三种规格:T5一体化日光灯,T8单管,T8一体化日光灯。长度有60cm,90cm,120cm,也可按要求定做。LED日光灯是最早进入普通家庭的LED灯具之一,相比普通荧光灯,其具体非常的优势,下面例举:LED日光灯八大优点:
一、芯片的光效高:LED日光灯的光效在100LM/W。而荧光灯的光效大约在65LM/W左右。两者之间相差近一倍,而且各大芯片厂商正大不断芯片的性能,目前CREE研发的芯片最高的已达到130LM/W,以后完全有可能达到荧光灯的3倍以上。
二、灯具使用效率高:这方面是指灯具的有效光效,因为荧光灯是360度发光的,朝向支架的那一面,发出的光基本没有产生什么效率。所以很多荧灯会采用一个反光灯罩,把那一部分光反射回来,但是就算有反射罩,其灯具效率也只有70%左右。而LED日光灯大多是采用120度发光的,所以全部的光都是有效光。荧光灯的光效只有55LM/W,40W的荧光灯一共发出2200LM,但是灯具效率只有70%,其有效的流明数为1540LM,而LED的光效在100LM/W,所以只需要16W就可以达到1600LM,也就是说只需要荧光灯40%的功率就够了,节电率在60%以上。
三、电源效率高:安装过普通荧光灯的都知道,荧光灯里面需要装镇流器与启辉器,灯管才能安全运作。镇流器与启辉器都是耗电的,所以由于增加了这两个配件,再加上灯管,其实际功率将达到45W以上,其效率降低为85%。而LED日光灯的电源效率通常高达90%以上,一个18W的LED日光灯其实际功率只有20W左右。我们通常推荐客户使用18W的LED日光灯替换40W的普通荧光灯。其实际的节电率在60%以上。
四、LED日光灯使用寿命长:目前LED芯片的设计寿命已经达到50000小时以上,实际应用在生活当中也能达到30000小时以上,普通家庭可以用5年以上都没问题。
五、绿色环保:众所周知荧光灯的灯管里面含有许多元素,其中最厉害的就是汞。汞是一种对人体十分有害的有毒物质,汞蒸气达0.04至3毫克时会使人在2至3月内慢性中毒,达1.2至8.5毫克时会诱发急性汞中毒,如若其量达到20毫克,会直接导致动物死亡。而1mg的汞就足以污染5454.5公斤的饮用水,使之达不到饮用标准。还有就是现在废旧荧光灯的回收处理还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LED日光灯采用LEDled芯片做为光源,外壳为亚克力/铝合金。外罩可用PC管制作,可谓是绿色环保产品。这么优秀的产品应该尽快的投入市场当中,替换掉那些对人体,对环境有害的荧光灯。
六、色彩丰富:常用的正白/暖白,还有(红、绿、蓝)等彩色灯管均可提供。
七、适用性强:荧光灯是玻璃制品,使用环境有很多受限。而LED日光灯外壳为亚克力/铝合金。外罩可用PC管制作,可以在室内外各种恶劣环境中使用。八、LED日光灯无辐射,无紫外线。耐冲击,耐振动,不易破损,运输安全。

网友A:
LED日光灯的光效在100LM/W。而荧光灯的光效大约在65LM/W左右-------只拿自己的优点比别人的缺点,有哪个正规厂家的LED灯具能达到100lm/W?
相反,荧光灯却可以达到104lm/W,比LED高很多,我们单位新楼大开间买了上百万的荧光灯管,而没有用LED的。

网友B:
我是做LED日光灯的,但是我还是要说,LED日光灯不如普通日光灯,LED日光灯的光谱不连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做LED日光灯的,但是我还是要说,LED日光灯不如普通日光灯,LED日光灯的光谱不连续。 ...

赞一个。说白了,白炽灯和太阳光是全光谱的,对眼睛没什么伤害,只是白炽灯的光效低,传统日光灯在工频下工作,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眼睛有伤害。一体化紧凑型节能灯,频率高,如果使用显色指数高的灯管,还是不错的。LED灯,呵呵,正因为如【cjseng】说的,我一直不使用,目前国内在LED灯的光效上,一些厂家的工程师可能有认识及设计误区。

网友:
LED真正的优点是工作电压低,牢固抗摔打。
用在手电筒,应急灯,频繁移动场合还是不错的。

网友D:
不知道能否取代节能灯

网友A:
先不考虑光谱问题,如果不惜成本,LED灯的光效可以非常高。
Cree很早就有产品XM-L U2,光效达到150lm/W,而后来又出了XM-L2,光效更高,这类LED已广泛用在LED手电中,也许正是这类产品和相关宣传才使得很多人认为所有的LED的光效都非常高。

网友E:
优点比节能灯稍多

网友F:
re:9楼 不考虑光谱问题的话, 低压纳灯光效早就达到200lm/w了,成本也比LED低的多

网友F:
楼主位拿55lm说事, 飞利蒲的一米二T8三基色灯管,十年前就69lm/W了

网友G:
现在国产的LED日光灯,很多都是在拼成本;
我也帮朋友设计过不少,根据朋友需要还用过LED恒流二极管。

网友H:
现实是我们有几家公司在100LM/W了

网友I:
更应该知道LED照明灯的问题和潜在危害!

网友J:
我家的日光灯60W的,线圈起辉,已经15年了,灯管两边还没变黑。

LED照明,我认为只合适做电筒、装饰、走廊、夜光等等,主照明我不会用的,光谱太不连续,特别对孩子的眼睛有害。给孩子的台灯我还是用白炽灯的。
节能灯我也用,不错。

网友K(2014-05-23):
我说说缺点吧。

LED发光二极管做为一种光源,以目前的技术不太适合做室内光源。
1.蓝光谱过分的高:蓝光谱段对人类眼镜的危害是紫外光的十倍,很多人在LED灯下容易产生疲劳感就是这种原因,对于12岁以下的小朋友,伤害更大,现在还有不良厂家标榜自己的LED灯是护眼灯真是吃了狗屎了。
2.显色指数太低:这个指标在目前的国产封装里面尤其突出,很多3W的大功率只有65,室内照明这个指标我个人认为不能低于92,对于图像工作者来说应该不低于95。但有专家说室内85就可以,所以国内的芯片封装厂都标榜自己的芯片能达到85的显指,可现实却很残酷。
3.灯具设计不合理:LED的特性与传统灯具的特性完全不一样,很多厂家为了降低成本,直接用传统的灯具改造成LED发光源,没有考虑光路折射问题,形成多角度折射产生眩目感。例:有厂家做台灯,多点发光造成笔尖在纸上书写时有多个背影……
理想状态的室内灯具设计应该是把四面墙壁和天花板打亮,让光线折射回来。用这个原理设计台灯,应该是灯口处区域均匀发光,而不是点状发光。

另说一下这个行业的陋习,刚才有个前辈也提过了,行业内都在拼价格,才不管别人家的小朋友眼镜舒服不舒服。
1.电源不节能,仅仅是一味的降低成本。
2.显指是灯具厂不会给消费者提供的数据指标,指标只说好的不说差的。
3.光谱图更是不敢印在产品的合格证上,你去问他们的销售甚至不知道何为光谱图。
4.套用概念炒作商品我不反对,害人的东西拿给孩子用就太过分了,

LED在国外也罕见在室内大量应用,我想不是简单的成本高的问题,技术不成熟应该是第一大障碍。
室内照明对于很多指标的要求要比其它场合高出很多,在技术没有成熟之前,希望那些从事LED室内照明的灯具厂商不要在吹嘘概念,本本分分的做好产品还是第一位的。

一个企业如果不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为第一目标来实现利润,而是把利润当第一目标去追求利润,注定这样的企业是走不长远的。

网友L:
贴张测试报告

网友K:
引用 网友L:
贴张测试报告

这个显指76.8,我觉得可以当路灯,室内不太合适。

路灯适用的环境复杂,周围有很多其它光源的影响,显指低些不会有不太舒服的感觉,室内相对封闭,受其它光源影响小,显指过低会有不舒服的感觉。

我贴处太阳的光谱吧,从baidu找的。

网友M(2015-02-20):
LED在照明方面的确优点多多,我说的是LED本身,但是启动LED的电源存在许多的问题,首当其冲就是开关电源的高频变压器的电磁辐射,虽然国家出台了相关的LED开关电源电磁辐射的技术规定,但就目前LED照明普及率不高,厂家的LED成本还没有真正的下来,一旦成本下来了便宜了,普及了,那么市场上的各种各样LED照明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厂家为了节约成本,在电源方面肯定出现大量的问题,尤其是电磁辐射会严重超标。以前的节能灯就是最好的例证,也是有国家标准的,可在权位部门的检测下,就是名牌品牌的节能灯电磁辐射量照样超出国家标准的几十陪甚至几百陪。我制作了许多的LED照明灯,我现在采用电容降压方式的,虽然效率不高,但是没有电磁辐射,成本相当低,维修非常方便,寿命非常长【5年了】。

网友M:
2015年2月22日我在IPTV的科技之窗142期里面看到专家对于LED的评价,一切很好,对人体、眼睛没有任何的伤害,今后的LED照明发展趋势很乐观,我看到这个节目的报到之后,那相信谁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M:
2015年2月22日我在IPTV的科技之窗142期里面看到专家对于LED的评价,一切很好,对人体、眼睛没有任何的伤害 ...

50年前,食品专家也说强化食品很好,对人体没有任何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