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ve代换stm32f103ze问题

楼主(2014-04-23):
我用stm32f103ze的程序在stm32f103ze的板上运行正常。但用stm32f103ze程序在stm32f103ve板上运行提示:error:flash download failed-cortex-m3。我去掉了update target before debugging,可以连接,但程序烧写不进,更新不了。还望用过的大侠指点一下

楼主:
下图是我在keil中的设置

网友A:
你这和程序没关系,还没到跑程序那步,烧录不成功,你是更换的硬件还是在原有的硬件上更换的MCU?
检查你的硬件看看,像供电、复位、烧录接口等,或者是否有虚焊?

楼主:
我担心的是KEIL的设置问题

楼主:
我的JTAG接法是按stm32f103ze来的。如图

楼主:
R30电阻为0欧。

网友B:
J-Link已经连接上了,连接正常,应该是keil的设置问题,Utilities选项设置了吗?

楼主:
第一个截图就是啊

楼主:
stm32f103ze和stm32f103ve在KEIL环境中设置不一样吗?如果一样那就是硬件有问题了?可以这样理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