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stm8s2008rb的can 的问题

楼主(2014-04-23):
用stm8s2008rb的can怎么只能接收一次数据在发送就收不到了也不可以再发了

楼主:
大伙帮帮我吧,如果不先接收数据的话,发是没问题的,如果接收一次,就不能发也不能收了,是没清那个寄存器吗

网友A:
接受是通过什么方式,中断吗?还是查询。最好是单步调试一下。

楼主:
接收用的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受是通过什么方式,中断吗?还是查询。最好是单步调试一下。

我用的中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中断

用中断的话最好单步调试一下,在中断里面设置个断电。调试一下,查看一下寄存器,结合数据手册看看有什么问题。学习嵌入式,调试也是很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中断的话最好单步调试一下,在中断里面设置个断电。调试一下,查看一下寄存器,结合数据手册看看有什么 ...

你有can的收发例程吗?自己配置的不是库函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有can的收发例程吗?自己配置的不是库函数的

你是说直接操作寄存器的方式吗?不过可能不是你这款的,如果有需要的话,我可以帮你查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直接操作寄存器的方式吗?不过可能不是你这款的,如果有需要的话,我可以帮你查找一下。 ...

恩你帮我找一份吧,是STM8S的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恩你帮我找一份吧,是STM8S的吗

库函数的我昨天调好了,单步调的呵呵,你找到直接操作寄存器的方式发到我邮箱吧yuxi924@126.com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直接操作寄存器的方式吗?不过可能不是你这款的,如果有需要的话,我可以帮你查找一下。 ...

库函数的我昨天调好了,单步调的呵呵,你找到直接操作寄存器的方式发到我邮箱吧yuxi924@126.com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库函数的我昨天调好了,单步调的呵呵,你找到直接操作寄存器的方式发到我邮箱吧yuxi924@126.com谢谢了 ...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