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脉宽的电信号发生装置,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4-04-23):
这是作业,老师说比较简单,能用55定时器吗?大神能给点相关资料吗?

网友A(2014-06-23):
555当然可以实现了。也可以用PWM合成原理

网友B:
555的资料还不大把,整本整本的书都大把,LZ自己搜吧。。。
悄悄滴告诉你,如果你不想学东西,图简单,可以买片TL494,外加几个电阻电容和一个电位器,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