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
48V_DC LT4256-3热插拔 插拔接口处打火 求大神支招!

楼主(2014-04-23):
48电源输入在转接板上,三个接头,48V_L(热插拔长针),48V_S(热插拔短针),接地。热插拔方案是用凌特的。

母座如图,

公座如图,中间是测试的时候被我拔掉了:

插上时,接口处就会有啪的一声,抽出一看,接地针被**了都!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把转接板上48V处电容电放完后(不接负载),把线的插头插到直流稳压电源的时候,线头也会打火,冒火星子!!

网友A(2014-07-13):
常规方案。带电连接打火总是难免的,可以先连接再上电。

网友B:
试试输入串NTC热敏电阻

网友A:
串联NTC会增加功耗。采用端口检测与电子开关控制电路方案应该没有问题,但成本和技术复杂度高。

网友C:
拔插动作不够专业!…

受到警告 6

网友D(2014-11-15):
你的LT方案缓上电未起来作用。理论上用缓上电电路就能解决。简单的缓上电路用个PMOS+1电阻+1电容搞定。备注:连接器后边立即连入缓上电电路,不要连电容。因为电容的冲放电电流非常大,是造成插拨火星的重要原因。

网友E:
看不明白哪边是输入端。

网友F(2016-04-04):
兄弟,图看不到,我看看你用的48V连接器接插件是在哪里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