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玩C,E文又不懂,请问?

楼主(2014-04-23):
AT24C02.C(23): warning C259: '=': pointer: different mspace
AT24C02.C(58): warning C259: '=': pointer: different mspace
AT24C02.C(77): warning C290: missing return value

第一次ASM转玩C,请问这三个敬过是什么意思,烧到片子里会硬响我要求它做的事吗?

网友A:
指针类型不匹配,

网友B:
应该需要强制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需要强制转换!

请问怎么样强制转换呀

网友A:
此处不能强制转换否则
实际运行效果可能不对的,

建议用通用指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处不能强制转换否则
实际运行效果可能不对的,

什么为通用指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为通用指针?

这是相对于特定指针的

char idata* p;

这就是特定指针,专用指向idata区域,

char* p;
这就是通用指针,可以指向任意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