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关于TI DSP F28035和F28027工程移植问题请教

楼主(2014-04-23):
大家好,最近开始用TI的DSP芯片,有个问题想请教高人一下思路,我现在有TMS320F28035的板子,想用它做DC/DC,但是TI的controlSUITE例程(TMDSHVRESLLCKIT_v1.0)中芯片是F28027的,我想在这个例程的基础上修改成F28035可以运行的程序,软件平台是CCS4,请高手指点下解决思路,谢谢!

网友A:
没做过DCDC   帮忙顶顶

楼主:
有知道的进来讨论下,版主一个人顶的好辛苦啊!

楼主:
有高手做过类似的移植么?

楼主:
已经解决了,F28027的工程基本不用做改动就可以在28035上跑起来!因为引脚都是兼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F28027的工程基本不用做改动就可以在28035上跑起来!因为引脚都是兼容的 ...

引脚完全兼容的话   一些外设还是有增减的

楼主:
F28027的外设少一些!

网友B(2014-10-27):
2802x,弱化版的2803x,没有eCAN之类的外设,做电源和电机控制首选2803x

网友C(2023-10-03):
有几个项目用到TI DSP 有做过的软件人员接活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