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助:电路断电时误动作

楼主(2014-04-23):
电路电源是由变压器两组次级绕组分别整流后给7805和7812供电.
单片机输出通过7407控制光藕,光藕输出通过ULN2004控制继电器.
现在的问题是:在电源断电的瞬间,继电器会动作,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单片机取下后故障一样,取掉7407就不会动了.

网友A:
把图贴出来吧,否则没法说。

楼主:
帮忙看一下,谢谢

网友B:
光耦次边连结有问题的,次边短路了,还有次边要加下拉电阻.

网友C:
sch 的光耦次级你不小心花错了吧,继电器并个反向二极管。

网友B:
最好在次边滤一下毛刺,反正对速度不讲,带宽取得小点,避开断电时不稳定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sch 的光耦次级你不小心花错了吧,继电器并个反向二极管。

光藕次级是画错了,但实际电路没错,加了反向二极管和下拉电阻也都没效果!!

网友B:
电源有必要用3300U的电容吗?+12能否降低到1000UF,次边加滤波,VCC降到470UF,会快点.

网友D:
7407是LS07还是HC07

网友E:
按图,所有IO均上拉,即软件处理上低电平有效,而断电瞬间所有IO自高电平变为0V,7805和7812前的大电容缓慢放电,继电器满足动作条件,故误动作。会不会是这样?

网友F:
主芯片电容选小了。

网友G:
楼主问题是电容2C1容量太大。断电后该电容还可以提供12V电压给继电器工作一会。而5V电压较12V电压更快降到0,在5V电源降压过程中导致继电器误动作。减小2C1。从3300uF减小到330uF还并联一个2K的电阻。电源断后2C1迅速放电,12V电源很快回0, 继电器再不会误动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楼主问题是电容2C1容量太大。断电后该电容还可以提供12V电压给继电器工作一会。而5V电压较12V电压更快降到0 ...

: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