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两个发电机并联问题

楼主(2014-04-23):
若两个性能相同的蓄电池是可以直接串并联的。但是两个发电机输出是有差异的,串联是不能实现的。但是并联是否可以在输出加二极管在并联?

网友A:
啥发电机?直流还是交流?直流可以,交流不可以!

网友B:
交流发电机并网是可以的不是绝对不可以。但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并网要的条件:电压相差5%、频率相差范围在-0.1---+0.1、相位角小于15度、相序相同。前者可用电压表,后者可用示波器检查。

网友C:
直流发电机并联也可以,串联二极管只要各个发电机不超载就行。交流发电机并联比较复杂,要调整转速一致,电压相等,最好串联电感再并联,还要相位相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交流发电机并网是可以的不是绝对不可以。但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并网要的条件:电压相差5%、频率相差范围在-0 ...

发电机并联和并网两码事,不懂别瞎说。电网比单个发电机容量大多了,发电机和发电机容量相当。并联方式完全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直流发电机并联也可以,串联二极管只要各个发电机不超载就行。交流发电机并联比较复杂,要调整转速一致,电 ...

没有绝对的不可以,看楼主的意思是简单的并联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