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TM32F207 SWD接口失效的问题!!

楼主(2014-04-23):
在配置GPIO之前SWD口正常,下载了几次程序,把GPIOA配置为普通IO口且运行程序后再也找不到SWD接口了,目前只有RCC、GPIO、SysTick配置程序,是不是没有调用“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_13 | GPIO_Pin_14,GPIO_AF_SWJ);”函数的原因啊?如何恢复?谢谢!:'(

楼主:
考。没人理我啊!版主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考。没人理我啊!版主呢?

:D
吃饭去了

网友A:
没有调用“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_13 | GPIO_Pin_14,GPIO_AF_SWJ);”函数的原因啊?
和这个没关系,我一直没加这个。
用的JLINK吗???

网友A:
仔细检查下硬件看看,供电、复位、SWD接口等,看相关接口电压是否正常,有没有虚焊啥的。
把芯片重新焊接下看看

楼主:
关键是我在GPIOA的配置程序中有配置PA13和PA14的语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PA13-TMS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ģ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5MHz;                                        //GPIOËÙ¶È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Êä³öÀàÐÍ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ÉÏÀ­¡¢ÏÂÀ­¡¢²»À­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4;                                                                //PA14-TCK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ģ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5MHz;                                        //GPIOËÙ¶È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Êä³öÀàÐÍ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ÉÏÀ­¡¢ÏÂÀ­¡¢²»À­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仔细检查下硬件看看,供电、复位、SWD接口等,看相关接口电压是否正常,有没有虚焊啥的。
把芯片重新焊接下 ...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_13 | GPIO_Pin_14,GPIO_AF_SWJ);
那肯定要加上这个

楼主:
请问mmuuss586,如果执行了语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PA13-TMS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ģ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5MHz;                                        //GPIOËÙ¶È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Êä³öÀàÐÍ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ÉÏÀ­¡¢ÏÂÀ­¡¢²»À­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4;                                                                //PA14-TCK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ģ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5MHz;                                        //GPIOËÙ¶È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Êä³öÀàÐÍ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ÉÏÀ­¡¢ÏÂÀ­¡¢²»À­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后,如果没有调用函数“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_13 | GPIO_Pin_14,GPIO_AF_SWJ);”是不是SWD接口必然就被LOC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