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NANO2_3.5LCD显示图片

楼主(2014-04-23):
NANO1_3.5LCD显示图片
1.生成.coe文件
在设计中涉及到调用内部ROM模块,在xilinxROM存储文件扩展名.coe文件,
1.1将一张图片通过画图工具打开。
1.1.1 调整大小,像素大小调整为320*240,然后另存为单色位图。
打开matlab将文档的代码复制到MATLAB中,注意原文件路径的修改
源代码如下
im=imread('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11.bmp');
[a,b,c]=size(im);
rgbs=im;
imshow(rgbs);
r=rgbs(:,:,1);
%g=rgbs(:,:,2);
%b=rgbs(:,:,3);
r1=reshape(r,1,320*240);
%g1=reshape(g,1,320*240);
%b1=reshape(b,1,320*240);
fid = fopen( 'pic.coe', 'w+' );
fprintf( fid, 'memory_initialization_radix=2;\n');
fprintf( fid, 'memory_initialization_vector =\n');

for i=1:320*240
fprintf( fid, '%x,\n',r1(i));
%fprintf( fid, '%x,\n',g1(i));
%fprintf( fid, '%,,\n',b1(i));
end
fprintf( fid, ';');%最后是‘;’不是‘end’
fclose( fid );
点击运行生成的.coe文件
2.coe装入ROM
打开ISE12.3
创建一个IP block ram,选则如图
点击next
选择.coe文件路径生成IP,
3.下载到NANO2开发板
显示
下载过程就不说了,
程序代码可详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