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安装device出现如下错误,怎么办?

楼主(2014-04-23):
quartus安装完后,开始安装device,但是一直出现如下图错误,提示该文件夹下没有.qdz文件,实际情况是已经把cyclone-13.0.1.232.qdz文件下载到c\altera\13.0-real\quartus\bin文件夹里了。

网友A:
是不是Quartus安装的有问题

楼主:
几个版本都装过了,都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B:
先卸载掉原quartus
把quartus安装文件和qdz文件放在同一文件夹下
然后安装quartus
会自动安装qdz
祝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