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DL VPU解码效果如何?(已解决)

楼主:
RT,请问效果如何?

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发现用vlc播放一264文件,vlc显示解码帧率为60,播放正常,速度颜色正常,使用自带到测试程序mxc_vpu_test.out 命令./mxc_vpu_test.out -D "-i 1.h264 -f 2 -o out.yuv",再用vlc播放,显示解码帧率为25,播放速度加快,颜色失真。

请问:

1.是vpu本身问题还实测试代码问题?

2.具体如何解决?

网友A(2014-04-23):
楼主,你好,你的问题已经转交给I.MX工程师,请耐心等待。

网友B:
楼主你好,是你的命令./mxc_vpu_test.out -D "-i 1.h264 -f 2 -o out.yuv"有问题,并且编码的话只支持YUV格式的转换为H.264等的,反过来H.264转化为YUV格式是不支持的。

网友B:
你查看一下源码/imx-test-3.0.35-4.1.0/test/mxc_vpu_test/main.c的内容你就会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是你的命令./mxc_vpu_test.out -D "-i 1.h264 -f 2 -o out.yuv"有问题,并且编码的话只支持YUV格 ...

你好,我说的是解码,并不是编码,所以使用./mxc_vpu_test.out -D "-i 1.h264 -f 2 -o out.yuv"应该没有问题,

我是用vlc播放解码后到out.yuv文件时,发现和用vlc直接播放1.h264文件,速度和颜色都有较大差异

请问这是为什么?

楼主:
是否是因为我带的参数太少,所以导致解码出来到yuv文件出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说的是解码,并不是编码,所以使用./mxc_vpu_test.out -D "-i 1.h264 -f 2 -o out.yuv"应该没有 ...

楼主你好,关于解码也是一样的,不支持H.264格式转换为YUV格式。因为这里使用的编解码器不是万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否是因为我带的参数太少,所以导致解码出来到yuv文件出问题?

这里不是因为你的参数少,引起的yvu文件有问题,而是不支持H.264文件解码出来为YUV格式的。具体的你最好查看一下源码,你就会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关于解码也是一样的,不支持H.264格式转换为YUV格式。因为这里使用的编解码器不是万能的。 ...

你好,你的说法有点颠覆我之前研究的vpu代码
部分内容如下:
| Test Procedure | To test MPEG-4 decode:
./mxc_vpu_test.out -D "-i /usr/vectors/file.m4v -f 0 -o out.yuv"
To test H.263 decode:
./mxc_vpu_test.out -D "-i /usr/vectors/file.263 -f 1 -o out.yuv"
To test H.264 decode:
./mxc_vpu_test.out -D "-i /usr/vectors/file.264 -f 2 -o out.yuv"

相应的也有yuv编码成h264的命令,我在实际使用中,可以部分把h264文件解码成yuv格式,但感觉局限性太强,264解码能力一般,播放流畅度和颜色上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不是因为你的参数少,引起的yvu文件有问题,而是不支持H.264文件解码出来为YUV格式的。具体的你最好 ...

或者你的意思说h264解出来的是rgb数据?

楼主:
我发现使用./mxc_vpu_test.out -D "-i /usr/vectors/file.264 -f 2 -o out.yuv"命令
176*144的文件至少可以解出图像来,用vlc播放,有图像,但红蓝色失真,码率也不对
640*480的文件解码没有报错,但用vlc播放,图像都看不出,绿屏花屏夹杂
同时,2种文件无论如何设置-w和-h,解码后到文件在vlc播放时查看媒体信息,都显示如下:
Codec: Planar 4:2:0 YUV (YV12)
Resolution:176*144
Display resolution:176*144
Frame rate:25
请问,vpu到底应该如何使用?如何解码264?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发现使用./mxc_vpu_test.out -D "-i /usr/vectors/file.264 -f 2 -o out.yuv"命令
176*144的文件至少可以 ...

楼主你好,这里建议你查看rpm/BUILD/imx-test-3.0.35-4.1.0/test/mxc_vpu_test目录下的main.c,里面有对decode和encode使用的详细介绍。

网友B:
关于你提到的FSL-UT-VPU-002.txt这个文档我也会看一下,确认一下里面的内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Rita

不客气的~~:)

网友B:
你好,如果您的问题已经解决,麻烦帮忙把该贴结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