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中的视频解码

楼主(2014-04-23):
  请问 :
   1. I.MX6 是否含有视频加速模块 ?
   2. I.MX6 的视频解码是属于软解还是硬解码?哪个模块在处理,位置资料在哪里?

  以上,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你的题已经告诉I.MX工程师,并且他会优先解决你的题。

网友B:
楼主你好
1、关于你提到的加速度加速模块你指的是?
2、 I.MX6 的视频解码是属于硬解码,i.MX 6Dual/6Quad Video Processing Unit (VPU)单元来处理视频的编解码。关于BSP中VPU的代码,你可以在文档i.MX_6Dual6Quad_Linux_Reference_Manual.pdfChapter 13 Video Processing Unit (VPU) Driver中看到。

楼主:
1.GPU
(查找到资料了,文档较多,找混淆了,呵呵。)

以上,谢谢解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1.GPU
(查找到资料了,文档较多,找混淆了,呵呵。)

如果问题解决,麻烦把贴结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