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usbdevice问题

楼主:
作为device,设备识别成功。但是上位机向板子发送数据的时候,提示设备“连接到系统上的设备没有发挥作用”。
我用的是GD32107,相同的代码在STM32f107上没问题

网友A(2014-04-29):
我也遇到,我用的是GD32F103CB。但系统串口显示正常,最奇怪的是试了很多串口软件,只有这个可以:

不但可以打开,而且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B:
楼主用的哪套库写的device程序?

网友C(2014-05-31):
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D:
设备识别成功,说明设备枚举过程顺利过关。后面不工作,再看看其它端点的数据交换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