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寻找-2.5V和-1.8V稳压电路或稳压元器件

楼主(2014-04-23):
寻找-2.5V和-1.8V稳压电路或稳压元器件,请大家帮忙推荐一下谢谢。-2.5v的稳压电路,输入+5v +3.3v,+2.5v,-2.5v都可以, -1.8v的稳压电路,输入+5v +3.3v,+2.5v,1.8v,-2.5v,-1.8都可以,电流先不予考虑

网友A:
SGM3206,60mA负载,SGM3204 200mA,电路很简单,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GM3206,60mA负载,SGM3204 200mA,电路很简单,如下:

有元件说明书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元件说明书吗

规格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