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无线音频的方案

楼主(2014-04-23):
我现在要做一个无线音频相关的产品。
框图如下:

Audio mother是需要接收来自多个Audio Child的音频(麦克风)和命令数据,然后通过互联网传给服务器。对于来自不同的Audio child的音频,Audio mother可以进行将这些请求进行排队,也可以分时处理(时间片可以很短,以形成同时处理的假象)。Audio mother连接到互联网,可以通过以太网或者WIFI连接。Audio child可以接收到来自Audio mother的语音反馈。
Audio mother和Audio child分布在一个大的房子内,也许有墙壁隔离。供电采用AC适配器,不考虑功耗的问题。音频采样率是16KHz的,可以降低到8KHz,采样精度是16bit立体声或者8bit立体声。

现在的问题是,采用什么样的无线传输方案来解决语音和命令的传输,必须是双向的。

希望大家给点参考意见,谢谢!

网友A:
设置每个编码 用cpu来识别对应编码排队

网友B:
TI的方案吧。。。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由于我对无线传输的基本知识不是很了解,所以我现在想把问题转化成如下的问题:
1,适合双向音频传输的RF Transceiver或者集成transceiver的SOC有哪些适合我的项目使用?
2,如果采用2.4G的传输频率,如何与Wi-Fi,蓝牙共存,需要自己开发相关的协议吗?
3,语音的传输如果采用半双工(类似walkie-talkie对讲机)模式,是不是会极大地简化系统设计的难度并降低成本?

网友C:
2.4G就不要考虑了,用5.8吧。

楼主:
wrqy,能否讲讲为什么不考虑2.4G的原因,谢谢了。

另外,我看到Nordic的nRF24L01+控制起来不是很复杂。作为Wireless开发的新兵,有个问题,我想向大家请教,就是Bluetooth和Wi-Fi也用了2.4G的频段,与他们会不会出现互相冲突的问题,如何防止这种冲突?

网友D(2014-06-04):
BT采用是跳频机制,估计对你的2.4G影响不大,WIFI的影响应该是不得不考虑的,在距离比较远的时候通讯成功率可能会下降,最好是选择避开WIFI 的所使用的具体信道。

楼主(2014-10-16):
好久没来,报告一下进展。最终,我们采用的是TI的WIFI芯片。谢谢各位的参与。

网友E(2015-06-12):
你这个孩子不知道有几个,多的话数据流量很大,建议全走WIFI,妈妈带路由,结构灵活,扩展性、通用性都强,成本也低,就是协议上复杂点,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