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 软复位命令

楼主(2014-04-23):
想使用软件重启,好像函数库中没有相关的函数。可以使用哪个命令来复位呢?

网友A:
PDF 41页有介绍,清看门狗寄存器的第6位看看。

网友:
没有软件复位指令,可以变通使用窗口看门狗来代替实现。
首先需要使能窗口看门狗,然后使它计数超范围引起复位。

网友B(2017-03-27):
WWDG->CR = 0x80;//WDGA=1

网友C(2019-12-31):
引用 网友B:
WWDG->CR = 0x80;//WDGA=1

这一句就可以?

网友D:
软件复位的话,好像只有看门狗了,应该没有其他函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