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机芯伺服板上这个电路的作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4-24):
楼上话糙理不糙 确实是个BUCK电路 用来转换电源电压的~

网友B:
猪头才会认为是BUCK电路

网友C:
搬个凳子,坐等2楼和4楼互掐。;P

网友B:
一个V/I电路都会看成BUCK的,还那么高调?!

网友D(点评):
一贯如此,何必当真?

网友E(点评):
你也试缝纫元里出来的?

网友E(点评):
要知道mayZ造就被缝纫大专院校破格录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V/I电路都会看成BUCK的,还那么高调?!

麻烦具体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作用和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