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51 ISP Writer U2编程器配哪个软件使用?

楼主(2014-04-23):
http://www.megawin.com.tw官网上只有Megawin 8051 Writer U1 的说明,这个8051 ISP Writer U2不是官方的吧?!
置顶的帖子“2014/04/09 更新MEGAWIN U2 /ISP 小尤鱼编程器软件(V6.40)~~WIN8支持”里的MEGAWIN U2是指这个8051 ISP Writer U2吗?

网友A:
U2編程器使用“2014/04/09 更新MEGAWIN U2 /ISP 小尤鱼编程器软件(V6.40)“軟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U2編程器使用“2014/04/09 更新MEGAWIN U2 /ISP 小尤鱼编程器软件(V6.40)“軟件~~

谢谢版主!
再请教一个问题:所有适用这个编程器的芯片(我手头板子是MPC82G516A)使用ISP功能时,编程器ISP接口3根线中的SDA线(另两个是VCC和GND)都是连接接到目标芯片的P3.1吗?  手头的目标板P3.1是接到max232芯片并且没有另外的引出插针,这让我有点纳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
再请教一个问题:所有适用这个编程器的芯片(我手头板子是MPC82G516A)使用ISP功能时,编程器I ...

使用编程器ISP接口3根线中的SDA线(另两个是VCC和GND)连接接到目标芯片(MPC82G516),
目標板(MPC82G516)需要有電源以及目標板先有一個上電動作後,才進入ISP編程步驟。
進入ISP編程步驟後,目标板P3.1是接到max232芯片不影響ISP編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编程器ISP接口3根线中的SDA线(另两个是VCC和GND)连接接到目标芯片(MPC82G516),
目標板(MPC82G5 ...

:handshake
在目标板上找到了另外一个两脚的插针,分别连接到OCD_SCL和OCD_SDA,原来它是设计为使用ICP功能的。但是我下载的“MEGAWIN U2 /ISP 小尤鱼编程器软件(V6.40)”界面上ICP选择项总是灰色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