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基准接大电容问题

楼主:
现在有个项目电压基准ADR431出来2.5V作为基准,由于AD芯片16位指定要求接47uf大电容,现在出现由于启动电流过大导致的431直接挂掉,无法工作的问题,求助怎样解决。

-----------------
感谢大家回复
4月26日针对大家回复进行补充:
电路图:(与芯片手册推荐相同)

此电路使用在200度环境下,由于温漂,要求高温下精度10mv以下,所以TL431不能用。ADR431负载电流只有10ma,47uf是芯片手册推荐值也是客户要求值,不能改变。
电路在常温下工作正常,出现问题是在高温下。
输入端串联电阻,加电压跟随都试过均无效。输出端接电阻会影响精度。换过ADR441仍不行。希望能够通过添加电路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2014-04-23):
芯片使用:ADR431 ADC7665

网友A:
电路图贴出来

网友B:
干嘛用那么大的,
改4.7uf 够了。
我ADR421+AD7799 4.7uf  毫无压力

网友C:
感觉你硬件哪里连接有问题,不会是你431驱动能力不够吧?

才47uF,我接100uF都毫无压力

网友C:
或者说负载太重

网友D:
TL431供电处限流,最简单的办法是串联电阻

网友E:
还是贴出图来吧

网友F:
如果431质量没问题就是C1容量100uF~1000uF,431也不会挂掉。

网友G:
楼上几位,ADR431 不是TL431一个系列的。

ADR431   435  439 等是串联基准  TL431 是分流基准

基准驱动不了太大的电容是有可能的,我自己没有试过47uf

但是我用的ADR435 驱动22uF是没问题的。

不清楚楼主为什么非要这么大电容,即使SAR型ADC 抽取电荷,10uF也足够了。一般情况下,16位ADC的模拟输入噪声远比这点噪声大的多。

网友H:
加一级驱动,以OP177.作为参考电压的驱动器,至于当电源,那是LZ没有用对431而已.

网友H:
如果是快速AD,或是采样保持电路,强烈推荐参考电压用驱动器输入ADC.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如果431质量没问题就是C1容量100uF~1000uF,431也不会挂掉。

12V的带载能力强。

网友F(点评):
就是输入5V, 431也不会挂掉。我就奇了怪431整么会挂掉。除非是ADR431芯片。

网友I:
引用 网友I:
12V的带载能力强。

LZ用的是可能是其他的电压,带载能力不够导致的。

网友J:
431输出串个电阻,缺点是上电后要过一小会才能让电容充满。。不过一般应用应该都无所谓

网友G:
TL431初始精度、温漂  跟人家ADR43X可真没办法比。死抱着TL431干啥呢?

而且人家有SOURCE / SINK电流能力, 你用NPN   SINK一个试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K:
你说这话。

暴露了你。

your sister 的

你还用烙铁去烫, 批量你敢这样试,datasheet 都不能保证的东西 你用烙铁来保证?

你只做一台?你做航天战机呢?

接大电容  也有个限度  你怎么不接个3000F超级电容上去

提高高分辨率ADC 采集数据的稳定  是综合设计的结果 需要综合考虑
你想达到的信噪比 你的原始信号信噪比  参考的噪声 电源的噪声  调理电路的噪声  ADC本身的噪声 PCB设计额外带来的噪声 以及外部的干扰噪声

行了 ,你继续骚吧,你自娱自乐。

网友K(点评):
你才是缫或嫩!

网友G:
感觉你这德性就像卖大力丸的

网友K(点评):
烤。感觉你这样的。就是个毫无艺艺的人?

网友L:
可能是电压带载能力不够导致!

网友M:
什么AD芯片?电压基准431虽然没有用过,但我想:既然用了电压基准,为什么ADC还要用大电容?

网友M:
引用 网友G:
楼上几位,ADR431 不是TL431一个系列的。

ADR431   435  439 等是串联基准  TL431 是分流基准

那LZ可能用反了。ADR431   435  439 和 TL431混了。

网友I:
LZ的Ikmax是多大的?超过稳压管的电流的最大值?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431质量没问题就是C1容量100uF~1000uF,431也不会挂掉。

tl431负载电流比较大,我用的ADR431电流只有10ma.

楼主:
引用 网友I:
LZ的Ikmax是多大的?超过稳压管的电流的最大值?

10ma,由于接大电容启动瞬间肯定超过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嘛用那么大的,
改4.7uf 够了。
我ADR421+AD7799 4.7uf  毫无压力

7665芯片手册推荐电路用的47uf,客户不允许改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你硬件哪里连接有问题,不会是你431驱动能力不够吧?

才47uF,我接100uF都毫无压力 ...

的确不够 额定10ma。

楼主:
引用 网友D:
TL431供电处限流,最简单的办法是串联电阻

用过。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N:
47uf大电容上并联阻值大一些的电阻,使得在关机时电容能够放电,其余要看你的电路图。 ...

能否详细说说,我一直也由此感觉,但是不明白为何要放电。

网友O:
手册上好像有关于扩流的图吧?

另个想到一个办法,在基准的电源串电阻,使电源最多提供应10MA的电流,但可能稳定时间稍长

网友F:
引用 网友K:
4700uF?

你Take。

如此宽广大海4700啊
还容不下小溪47
岂不怪哉。

通往正确之路如此狭窄
只为了正直前往
挡住干扰!

Take Wrong Medicine,
I`m Sure only You
难道不是?

hehe。。 OnlyYouTakeWrongMedicine!ToBelieveOrNotDependOnYou!

楼主:
引用 网友O:
手册上好像有关于扩流的图吧?

另个想到一个办法,在基准的电源串电阻,使电源最多提供应10MA的电流,但可能 ...

此**影响基准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使用过此方案,由于运放存在几MV的误差,在常温下还可以容忍,但是高温下加上温漂会达到几十mv,我们设计要求高温下误差10mv以下。

这应该是唯一的方法了,既要保证精度又要大电流恐怕难以实现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以前使用过此方案,由于运放存在几MV的误差,在常温下还可以容忍,但是高温下加上温漂会达到几十mv,我们 ...

用0温漂运放。如:OPA2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