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栅尺输出信号A,B,A-,B-为5V方波信号,应该怎么处理才能实现辩向和细分

楼主(2014-04-23):
光栅尺输出信号A,B,A-,B-为5V方波信号,应该怎么处理才能实现辩向和细分,再把处理后的信号输入单片机做计数来测位移?求大神详细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用简单的CPLD或者FPGA都可以,资料很多的

你好,麻烦你能说的更具体一点吗?我这在用CPLD处理光栅尺的差分信号,实现四倍频,但是现在卡在怎么处理差分信号,如果只有AB信号的话我是知道怎么做的

网友B:
A+和A-是一对差分信号,用差分接收器转成逻辑电平送到MCU,可以称为信号A
B+和B-是一对差分信号,用差分接收器转成逻辑电平送到MCU,可以称为信号B

这两个信号A和B是正交的。A和B是对称等价的,没有区别

方向和计数,举例如下:
A=1时,B上升沿为正向(位置计数器+1)
A=1时,B下降沿为反向(位置计数器-1)

A=0时,B下降沿为正向(位置计数器+1)
A=0时,B上升沿为反向(位置计数器-1)
这个方向可能和实际的相反,没关系,硬件或软件上面A B交换一下就行了。

对于方波信号,上面的方法是最高的分辨率不能进一步细分。
只有输出正弦波的光栅尺才能进行128 256等细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和A-是一对差分信号,用差分接收器转成逻辑电平送到MCU,可以称为信号A
B+和B-是一对差分信号,用差分接 ...

简明扼要

网友D:
有很多的单片机已经有这样的4倍频电路接口集成了,不要用到CPLD或者FPGA,不知你是用那个型号的单片机,方不方便换型号,要用到多少轴的光栅尺?

网友B:
不好意思,我在3楼的回答错了,误导了大家,抱歉!
查看了以前的文档,正确的如下:

A+和A-是一对差分信号,用差分接收器转成逻辑电平送到MCU,可以称为信号A
B+和B-是一对差分信号,用差分接收器转成逻辑电平送到MCU,可以称为信号B

这两个信号A和B是正交的。A和B是对称等价的,没有区别

方向和计数,举例如下:
A=1时,B下降沿为正向(位置计数器+1)
A=0时,B上升沿为正向(位置计数器+1)
B=1时,A上升沿为正向(位置计数器+1)
B=0时,A下降沿为正向(位置计数器+1)

A=1时,B上升沿为反向(位置计数器-1)
A=0时,B下降沿为反向(位置计数器-1)
B=1时,A下降沿为反向(位置计数器-1)
B=0时,A上升沿为反向(位置计数器-1)
这个方向可能和实际的相反,没关系,硬件或软件上面A B交换一下就行了。
因为A B的相位差是90度。

对于方波信号,上面的方法是最高的分辨率不能进一步细分。
只有输出正弦波的光栅尺才能进行128 256等细分。

方向和计数的波形如下,每个边沿进行一次计数。

网友E:
每个边沿计数一次就叫4细分,A上升沿计数叫不细分。

网友D:
"只有输出正弦波的光栅尺才能进行128 256等细分",能详细说明一下细分的原理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只有输出正弦波的光栅尺才能进行128 256等细分",能详细说明一下细分的原理么?? ...

相互正交的正弦波A和B,任何时刻只要知道A和B的电压值,就能确定A和B的相位。
知道相位就可以细分啦。
比如A的相位前一刻是192度,当前是193度,那就是前进了1度,这就是360细分。
如果相位分辨率是360/128度,就可以做128细分。
观察B的相位结果相同,只是相位差90度。

单纯A信号,电压值无法和相位一一对应,所以需要A和B才能确定相位。

网友D:
发个应用电路来看看,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发个应用电路来看看,可??

正弦波细分没有做过实际电路,只了解原理。
方波用51单片机做过3轴位置采集。

正弦波细分有现成的IC,我同事用过,你可以找一下IC。

网友F:
6楼资料很详细,学习中

网友G(2014-07-18):
我正要找光栅尺的资料,学习了!

网友G:
不知道楼主解决了光栅尺的问题没有,要是解决了,可否指点指点小弟?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我在3楼的回答错了,误导了大家,抱歉!
查看了以前的文档,正确的如下:

我用差分接收IC DS90C032 接收A+,A-。但OUT的信号没有出方波,出来的还是跟A+,A-相类似的那种波形,不知道是不是我选的IC不对,兄弟能否推荐一款差分信号接收的IC,让我能把A+,A-转换成方波?感激不尽!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我用差分接收IC DS90C032 接收A+,A-。但OUT的信号没有出方波,出来的还是跟A+,A-相类似的那种波形,不知 ...

你好!
首先,必须是正交的2路正弦波才能够细分,不知道你的光栅尺输出的是不是正交的正弦波。
你选的IC不是细分用的,它只是差分接收器。
细分我没有具体做过,下面的资料是我从网上搜的,你参考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