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电源选择问题

楼主(2014-04-23):
用到stm32的F1系列芯片。然后电源是220v acdc转到24v然后dcdc转3.3v
这样需要考虑的acdc输出功率,电流和dcdc的输出功率电流应多大。
根据什么选择呢。是要大于f1和其他ic需要消耗的功率和?
那电流怎么选择呢?

网友A:
估下吧,另外DCDC功率最好留30%以上的余量。
降额使用是提高产品可靠性的重要保证

网友A:
你可以按,每个芯片需要多少电流,电流的总和*3.3
那功率就出来了,如果算出来是1W,选择2W以上的DCDC吧;

网友A: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按,每个芯片需要多少电流,电流的总和*3.3
那功率就出来了,如果算出来是1W,选择2W以上的DCDC吧; ...

谢谢详细的回答,没有设计过电路,以前没考虑这么多。
那如果像mcu的话有用多少pin,就Imcu=每个pin电流*pin数(比如f103每个pin外设全开每个pin电流是66mA,引脚比如用到20脚。就是Imcu=66ma*20,功率就是Pmcu=Imcu*3.3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按,每个芯片需要多少电流,电流的总和*3.3
那功率就出来了,如果算出来是1W,选择2W以上的DCDC吧; ...

好像刚才理解错了。只要Idd最高多少mA就可以了,其他引脚电流多少那是mcu的事情了,不用一一相加。Idd*3.3v就是功率。
那现在还有个问题。有f1有4个Vdd和1个Vdda。那就要再乘以5就是F103总共消耗的电流功率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刚才理解错了。只要Idd最高多少mA就可以了,其他引脚电流多少那是mcu的事情了,不用一一相加。Idd*3. ...

MCU的功耗和主频,以及外设等有关,你就按照MCU耗电100mA算好了。
MCU的多个VDD,内部连在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U的功耗和主频,以及外设等有关,你就按照MCU耗电100mA算好了。
MCU的多个VDD,内部连在一起的。 ...

恩。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