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DSP,想知道外部用多少的晶振好?

楼主(2014-04-23):
如题,不知道外部用几M的晶振比较合适,因为需要DSP内部倍频到200M,但是使用外部20M*内部10,或者外部25*内部8,大概这么个意思,想知道不同的倍频对DSP来说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A:
可以查看下datasheet ,工作频率200M的话,晶体的话 24M 25 都可以 内部有倍频 和分频可设置。,倍频只要在范围内对DSP 应该没什么影响

网友B:
你参考一下TI的EVM板   建议用他们上面推荐使用的晶振频率
其实没关系了    通过倍频能达到你的需求就可以啦

网友B:
不同的倍频没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查看下datasheet ,工作频率200M的话,晶体的话 24M 25 都可以 内部有倍频 和分频可设置。,倍频只要在 ...

嗯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参考一下TI的EVM板   建议用他们上面推荐使用的晶振频率
其实没关系了    通过倍频能达到你的需求就可以 ...

印象中记得TI的好像是用12M!我再去看看,谢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印象中记得TI的好像是用12M!我再去看看,谢啦

嗯  个人觉得影响不大   比如2812有用20M的  也有30M的

网友C:
2812PLL时钟是这么计算的:CLKIN=(OSCCLK * N)/2  ,其中OSCCLK为晶振30MHz,N为设定的倍频数

网友D:
推荐有源晶振

网友D:
比较准确的

网友E(2016-09-12):
使用有源晶振比较好。

网友E:
楼主用的是什么的dSP芯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