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12v转220v逆变器的常见问题有那些

楼主(2014-04-23):
现实生活中各行各业都会用到220V的交流电,往往就有一些地方没办法用到的,那么您只需用您的电池12V通过我们的逆变器就会输入220V的交流电,那么在使用12v转220V逆变器最常见的问题是那些呢?

网友A:
最常见的问题就是把MOS爆炸了,这个问题也是电力电子的最头痛的问题,能解决MOS不爆炸的问题,就相当于把电力电子的99.9%的难题都解决了.三极管,MOS管,可控硅,继电器,他们都是开关零件.
论耐电压耐电流能力,继电器就是最牛,但是他的开关速度低;
论开关速度,MOS管就是最棒,但是他的耐电压耐电流能力差
可控硅和三极管介乎于继电器和MOS两者之间.
如果楼主你能发明一个器件,并且集成了继电器和MOS的优点,可以获得诺贝尔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