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APL138在CCS3.3下使用ECAP模块例程

楼主(2014-04-23):
如题,求大神OMAPL138在CCS3.3开发环境下,使用ECAP模块为捕获模式的例程。
如果没有给一个能在CCS3.3下编译通过的中断例程也可以。
本人初学DSP,不太明白中断向量表文件,中断初始化函数怎么写,CMD文件怎么写等,希望能有一个例子可以参考一下。谢谢各位大侠啦!

网友A:
简单的分享   在没有
你到网上找找

楼主:
#include "hw_types.h"
#include "gpio.h"
#include "psc.h"
#include "interrupt.h"
#include "soc_OMAPL138.h"
#include "ecap.h"
#include "stdio.h"

//-----------------------------------------------------------------------------
// Private Defines and Macros
//-----------------------------------------------------------------------------
// uncomment this define if running without gel initialization.
// #define NO_GEL    (1)

//-----------------------------------------------------------------------------
// Static Variable Declarations
//-----------------------------------------------------------------------------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 Public Function Definitions
//-----------------------------------------------------------------------------

//-----------------------------------------------------------------------------
// \brief   entry point for bsl test code.
//
// \param   none.
//
// \return  none.
//-----------------------------------------------------------------------------
interrupt void ecap1_isr(void);   //ECAP1中断函数
interrupt void ecap2_isr(void);  //ECAP5中断函数
void InitECapture1(void);      //ECAP1配置函数
void InitECapture2(void);      //ECAP5配置函数
void InitDIR(void);            //B相脉冲GPIO口设置
static void ConfigureInt(void); //中断初始化配置

// Global variables used in this example    该例程中使用到的全局变量
Uint32  ECap1IntCountNi;
Uint32  ECap2IntCountShun;
Uint32  zhengzhuan;
Uint32  nizhuan;
Uint32  m;

int main(void)
{

#if NO_GEL
   EVMOMAPL138_init();
   EVMOMAPL138_initRAM();
#endif

  USTIMER_init();

   // TEST DA
   //---------
//   TEST_da();
   InitDIR();                      //B相脉冲GPIO口设置
   GPIOECAP1PinMuxSetup();         //ECAP 引脚初始化管脚复用函数
   GPIOECAP2PinMuxSetup();
   InitECapture1();                //ECAP1配置函数
   InitECapture2();                //ECAP2配置函数
   ConfigureInt();                 //中断初始化配置
    ECap1IntCountNi=0;
    ECap2IntCountShun=0;
        m=0;
    while(1)

     {
//       GPIOPinWrite(SOC_GPIO_0_REGS, 20, GPIO_PIN_HIGH);
//           if(GPIOPinRead(SOC_GPIO_0_REGS, 19))
//           {
//              printf("gaodianping\n");
//                }
//           else
//           {
//              printf("didianping\n");
//                }
            if(ECap2IntCountShun>ECap1IntCountNi)

                {
//                 zhengzhuan=ECap2IntCountShun-ECap1IntCountNi;
         zhengzhuan=ECap2IntCountShun;
                 printf("zhengzhuanNUM=%u\n",zhengzhuan);
                }
                else
                {
                 nizhuan=ECap1IntCountNi-ECap2IntCountShun;
                 printf("nizhuanNUM=%u\n",nizhuan);
                }

     }
}
void InitDIR(void)
{

   PSCModuleControl(SOC_PSC_1_REGS, HW_PSC_GPIO, PSC_POWERDOMAIN_ALWAYS_ON,        PSC_MDCTL_NEXT_ENABLE);

    /* Pin Multiplexing of pin 12 & 13 of GPIO Bank 6.*/
   GPIOBank1Pin2PinMuxSetup();
   GPIOBank1Pin3PinMuxSetup();
   GPIODirModeSet(SOC_GPIO_0_REGS, 19, GPIO_DIR_INPUT);
   GPIODirModeSet(SOC_GPIO_0_REGS, 20, GPIO_DIR_OUTPUT);
   GPIOBankIntDisable(SOC_GPIO_0_REGS, 1);
}

void InitECapture1()                           //配置ECAP1
{
//  ECap1Regs.ECEINT.all = 0x0000;             // Disable all capture interrupts中断使能寄存器禁止中断
   ECAPIntDisable(SOC_ECAP_1_REGS,ECAP_CEVT1_INT); //中断使能寄存器,禁止中断
   ECAPIntDisable(SOC_ECAP_1_REGS,ECAP_CEVT2_INT);
   ECAPIntDisable(SOC_ECAP_1_REGS,ECAP_CEVT3_INT);
   ECAPIntDisable(SOC_ECAP_1_REGS,ECAP_CEVT4_INT);
   ECAPIntDisable(SOC_ECAP_1_REGS,ECAP_CNTOVF_INT);
   ECAPIntDisable(SOC_ECAP_1_REGS,ECAP_PRDEQ_INT);
   ECAPIntDisable(SOC_ECAP_1_REGS,ECAP_CMPEQ_INT);
//   ECap1Regs.ECCLR.all = 0xFFFF;              // Clear all CAP interrupt flags中断清除寄存器清除所有CAP中断的标志位
   ECAPIntStatusClear(SOC_ECAP_1_REGS,ECAP_CEVT1_INT);//中断清除寄存器,清除所有CAP中断的标志位
   ECAPIntStatusClear(SOC_ECAP_1_REGS,ECAP_CEVT2_INT);
   ECAPIntStatusClear(SOC_ECAP_1_REGS,ECAP_CEVT3_INT);
   ECAPIntStatusClear(SOC_ECAP_1_REGS,ECAP_CEVT4_INT);
   ECAPIntStatusClear(SOC_ECAP_1_REGS,ECAP_CNTOVF_INT);
   ECAPIntStatusClear(SOC_ECAP_1_REGS,ECAP_PRDEQ_INT);
   ECAPIntStatusClear(SOC_ECAP_1_REGS,ECAP_CMPEQ_INT);
//   ECap1Regs.ECCTL2.bit.TSCTPRSTO = EC_FREEZE;  //CTR不运行
   ECAPCounterControl(SOC_ECAP_1_REGS,ECAP_COUNTER_STOP);//CTR不运行
//   ECap1Regs.ECCTL1.bit.CAPLDEN = EC_DISABLE;   //CAPx寄存器加载也可以禁止
   ECAPCaptureLoadingDisable(SOC_ECAP_1_REGS);  //CAPx寄存器加载禁止
    // Configure peripheral registers
//    ECap1Regs.ECCTL2.bit.CAP_APWM = EC_CAP_MODE;  //CAP mode
   ECAPOperatingModeSelect(SOC_ECAP_1_REGS,ECAP_CAPTURE_MODE);//CAP mode
//    ECap1Regs.ECCTL2.bit.CONT_ONESHT = EC_ONESHOT; // One-shot
//    ECap1Regs.ECCTL2.bit.STOP_WRAP = EC_EVENT1;  // Stop at 1 events
   ECAPOneShotModeConfig(SOC_ECAP_1_REGS,ECAP_CAPTURE_EVENT1_STOP);//one-shot and  stop at 1 events
//    ECap1Regs.ECCTL1.bit.CAP1POL = EC_RISING;    // Rising edge
   ECAPCapeEvtPolarityConfig(SOC_ECAP_1_REGS,1,1,1,1);//Rising edge
//    ECap1Regs.ECCTL2.bit.SYNCI_EN = EC_DISABLE;  // Disable sync in
//    ECap1Regs.ECCTL2.bit.SYNCO_SEL = EC_SYNCO_DIS;// Disable sync out signal
// Disable sync in and Disable sync out signal
   ECAPSyncInOutSelect(SOC_ECAP_1_REGS,ECAP_SYNC_IN_DISABLE,ECAP_SYNC_OUT_DISABLE);
//    ECap1Regs.ECCTL2.bit.REARM = 1;  // Arm one-shot
   ECAPOneShotREARM(SOC_ECAP_1_REGS);//Arm one-shot
//    ECap1Regs.ECCTL1.bit.PRESCALE = 0;         //事件预分频控制位0不分频
   ECAPPrescaleConfig(SOC_ECAP_1_REGS,0);     //事件预分频控制位0不分频
//    ECap1Regs.ECEINT.bit.CEVT1 = 1;  // Enable 1 events interrupt
   ECAPIntEnable(SOC_ECAP_1_REGS,ECAP_CEVT1_INT);  //Enable 1 events interrupt

}

void InitECapture2()
{
//   ECap2Regs.ECEINT.all = 0x0000;             // Disable all capture interrupts
   ECAPIntDisable(SOC_ECAP_2_REGS,ECAP_CEVT1_INT); //中断使能寄存器,禁止中断
   ECAPIntDisable(SOC_ECAP_2_REGS,ECAP_CEVT2_INT);
   ECAPIntDisable(SOC_ECAP_2_REGS,ECAP_CEVT3_INT);
   ECAPIntDisable(SOC_ECAP_2_REGS,ECAP_CEVT4_INT);
   ECAPIntDisable(SOC_ECAP_2_REGS,ECAP_CNTOVF_INT);
   ECAPIntDisable(SOC_ECAP_2_REGS,ECAP_PRDEQ_INT);
   ECAPIntDisable(SOC_ECAP_2_REGS,ECAP_CMPEQ_INT);
//   ECap2Regs.ECCLR.all = 0xFFFF;              // Clear all CAP interrupt flags
   ECAPIntStatusClear(SOC_ECAP_2_REGS,ECAP_CEVT1_INT);//中断清除寄存器,清除所有CAP中断的标志位
   ECAPIntStatusClear(SOC_ECAP_2_REGS,ECAP_CEVT2_INT);
   ECAPIntStatusClear(SOC_ECAP_2_REGS,ECAP_CEVT3_INT);
   ECAPIntStatusClear(SOC_ECAP_2_REGS,ECAP_CEVT4_INT);
   ECAPIntStatusClear(SOC_ECAP_2_REGS,ECAP_CNTOVF_INT);
   ECAPIntStatusClear(SOC_ECAP_2_REGS,ECAP_PRDEQ_INT);
   ECAPIntStatusClear(SOC_ECAP_2_REGS,ECAP_CMPEQ_INT);
//   ECap2Regs.ECCTL1.bit.CAPLDEN = 0;          // Disable CAP1-CAP4 register loads
//   ECap2Regs.ECCTL2.bit.TSCTRSTOP = 0;        // Make sure the counter is stopped
   ECAPCounterControl(SOC_ECAP_2_REGS,ECAP_COUNTER_STOP);//CTR不运行
   ECAPCaptureLoadingDisable(SOC_ECAP_2_REGS);  //CAPx寄存器加载禁止
   // Configure peripheral registers
//   ECap2Regs.ECCTL2.bit.CAP_APWM = 0;         // ECAP模式,另一种模式是APWM
   ECAPOperatingModeSelect(SOC_ECAP_2_REGS,ECAP_CAPTURE_MODE);//CAP mode
//   ECap2Regs.ECCTL2.bit.CONT_ONESHT = 1;      // One shot
//   ECap2Regs.ECCTL2.bit.STOP_WRAP = 0;        // Stop at 1 events
   ECAPOneShotModeConfig(SOC_ECAP_2_REGS,ECAP_CAPTURE_EVENT1_STOP);//one-shot and  stop at 1 events
//   ECap2Regs.ECCTL1.bit.CAP1POL = 0;          //
   ECAPCapeEvtPolarityConfig(SOC_ECAP_2_REGS,0,0,0,0);//Falling edge
//   ECap2Regs.ECCTL2.bit.SYNCI_EN = 0;         // Disable sync
//   ECap2Regs.ECCTL2.bit.SYNCO_SEL = 2;        // Disable sync out
// Disable sync in and Disable sync out signal
   ECAPSyncInOutSelect(SOC_ECAP_2_REGS,ECAP_SYNC_IN_DISABLE,ECAP_SYNC_OUT_DISABLE);
//   ECap2Regs.ECCTL2.bit.REARM = 1;            // arm one-shot
   ECAPOneShotREARM(SOC_ECAP_2_REGS);//Arm one-shot
//   ECap2Regs.ECCTL1.bit.PRESCALE = 0;
   ECAPPrescaleConfig(SOC_ECAP_2_REGS,0);     //事件预分频控制位0不分频
//   ECap2Regs.ECEINT.bit.CEVT1 = 1;
   ECAPIntEnable(SOC_ECAP_2_REGS,ECAP_CEVT1_INT);  //Enable 1 events interrupt

}

interrupt void ecap1_isr(void)
{
//   if(GPIOPinRead(SOC_GPIO_0_REGS, 3))
//   {
     ECap1IntCountNi++;
//   }
//   else
//   {
//    ECap2IntCountShun++;
//   }
//   ECap1Regs.ECCLR.bit.CEVT1 = 1;            // CEVENT events = interrupt
//   ECap1Regs.ECCLR.bit.INT = 1;
   IntEventClear(SYS_INT_ECAP1);
   ECAPIntStatusClear(SOC_ECAP_1_REGS,ECAP_CEVT1_INT);//CEVENT events = interrupt
   ECAPGlobalIntEnable(SOC_ECAP_1_REGS);
//   ECap1Regs.ECCTL2.bit.REARM = 1;
   ECAPOneShotREARM(SOC_ECAP_1_REGS);//Arm one-shot
   ECAPIntEnable(SOC_ECAP_1_REGS,ECAP_CEVT1_INT);
}

interrupt void ecap2_isr(void)
{
//  if(GPIOPinRead(SOC_GPIO_0_REGS, 3))
//   {
//     ECap2IntCountShun++;
//   }
//   else
//  {
//    ECap1IntCountNi++;
//   }
//   ECap2Regs.ECCLR.bit.CEVT1 = 1;
//   ECap2Regs.ECCLR.bit.INT = 1;
   IntEventClear(SYS_INT_ECAP2);
   ECAPIntStatusClear(SOC_ECAP_2_REGS,ECAP_CEVT1_INT);//CEVENT events = interrupt
   ECAPGlobalIntEnable(SOC_ECAP_2_REGS);
//   ECap2Regs.ECCTL2.bit.REARM = 1;
   ECAPOneShotREARM(SOC_ECAP_2_REGS);//Arm one-shot
   ECAPIntEnable(SOC_ECAP_2_REGS,ECAP_CEVT1_INT);
}

static void ConfigureInt(void)

{

     IntDSPINTCInit();         //initialize the interrupt controller
     IntGlobalEnable();         //enable DSP CPU interrupts globally
     IntRegister(C674X_MASK_INT4, ecap1_isr);    //register the ISR in the interrupt vector table
     IntRegister(C674X_MASK_INT5, ecap2_isr);    //register the ISR in the interrupt vector table
     IntEventMap(C674X_MASK_INT4, SYS_INT_ECAP1); //map the system event GPIO_Bank2(BUTTON) to CPU INT4
     IntEventMap(C674X_MASK_INT5, SYS_INT_ECAP2);
     IntEnable(C674X_MASK_INT4);       //enable the CPU masked INT4
     IntEnable(C674X_MASK_INT5);       //enable the CPU masked INT4
     IntEventSet(SYS_INT_ECAP1);      //set the EVTFLAG register of GPIO_Bank2
     IntEventSet(SYS_INT_ECAP2);

}

ECAP中断没有运行是怎么回事,请大神指教

楼主:
补充说明:我用的是OMAPL138,使用DSP端,想要用ECAP模块捕获模式,上升沿触发中断来记录脉冲的个数,但是中断一直不运行,不知道是ECAP初始化的问题还是中断的问题?

楼主:
应该是初始化的问题,因为用GPIO做外部中断时,没有问题,请各位大神解答啊,配置上哪里出了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初始化的问题,因为用GPIO做外部中断时,没有问题,请各位大神解答啊,配置上哪里出了问题呢? ...

OMAP的没用过   捕获单元进不了中断    个人感觉就是中断没配置好
你配置一下  让它捕获某个定时器的值  看看能不能捕获的到
也就证明了你送入的脉冲触发了捕获

楼主:
引用 网友A:
OMAP的没用过   捕获单元进不了中断    个人感觉就是中断没配置好
你配置一下  让它捕获某个定时器的 ...

好的,我试一下,谢谢!

网友B(2015-05-05):
请问你的ecap中断调好没有,能发我一份么,56216751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