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自举电路中自举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4-04-23):
本人在用三菱的一款IPM(PS21964-AT),在手册上面看到自举电路中的自举电容是22uF的,看到有的上面用的22uF 的电解电容,有的用的10uF的贴片钽电容,大家来讨论一下,是不是在自举电路中,电容的容量越大越好?使用电解电容还是钽电容更稳定?

网友A:
电容越大越好? 不是的, 除了成本的和尺寸的问题。大电容的高频特性也不见得比小电容后。
为什么强调高频特性,因为自举电容的工作特性,特别是放电都是瞬时的,在功率管需要开通的时候, 需要较大的瞬时电流释放,所以强调高频特性。从这个角度看,钽电容比铝电解肯定有优势。
不过钽电容也尤其缺陷, 现在逐渐为贴片陶瓷电容取代。
总的来说, 容量够用就行, 不必追求多大。

网友B:
这个跟电容的体积是有关系的,一般情况下够用就行

网友C:
自举电容??什么意思?没怎听说的,是不是推荐的标准电容还是?

网友D(2016-11-21):
手册上讲,可以用电解电容,也可以用无极性贴片电容,都可以。2种电容特性不同,电解电容,充电时间相比,要时间长些,但是,自放电慢;贴片陶瓷电容,充电时间短,但自放电也快,因此,在实际应用中,不同电路,通过软件来控制充电时间

网友D:
还要注意的是,很多人应用IPM,自举方式供电,  只是在刚开始发正常PWM之前,打开N侧 下桥臂,几个毫秒,对上桥臂三路进行充电,然后,就完事了,这里面会有隐患的。正确的做法是:1)判断下桥臂3路PWM占空比,如果低于某个数值,就要认为需要自举充电,还有做法是,周期性的插入充电时间,保证上桥臂供电电压稳定,可靠的工作

网友E(2017-02-10):
引用 网友D:
还要注意的是,很多人应用IPM,自举方式供电,  只是在刚开始发正常PWM之前,打开N侧 下桥臂,几个毫秒,对上 ...

请问下,插入充电时间是不是就会影响上桥臂最高占空比,对于驱动电机来说,就会影响电机最高转速?是否可以加大自举电容,在下桥臂占空比低时,通过自举电容挺过几个周期,然后就可以正常充放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