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pga会不会出现一部分电路工作,另一部不工作的情况?

楼主(2014-04-23):
最近新做的板子,FPGA用的EP2C20F484c8n,程序配置使用EPCS4N,奇怪的是以前的板子所有功能都工作正常,但是这两块板子都只有部分工作正常,比如工作的状态指示灯正常,但是控制电机输出不对,FPGA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一部分工作,另一部分不工作

网友A:
可能性不大
应该是代码的问题
或者时序约束有问题
导致不同的板子存在较大的差异性

楼主:
代码是一样的  使用USBblaster烧写生成的同样的pof文件

网友B:
部分IO烧了?

网友C:
基本不可能

网友D:
应该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