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RGSB绿同步信号分离

楼主(2014-04-23):
是这样的,我这里需要将模拟RGSB信号中绿色通道的行场同步信号进行分离出来,已经选择了LMH1980。
但是问题是,绿色通道里面的同步信号怎么清除了。RGSB信号有可能是高清的标准,即同步信号是三电平的标准,而非高清的RGSB信号,又是2电平标准。我想将G通道的同步信号全部清除掉。不知道有没有好的可靠的解决办法。因为不知道后面的显示器终端到底是否能接受这样的G信号,有没有可能因为存在同步信号,而导致显示的问题。

我的想法就是如果能得到消隐信号,就可以使用消隐信号控制一个高速的模拟电子开关,当在消隐区间的时候,将G通道直接拉到GND,这样就可以将同步信号去掉。不知道这样理解是否可行了?

谢谢!

楼主:
有没有人能指点一二呢? 谢谢啦。。。

网友A(2014-05-23):
现在处理如何了,
DC-restored好像就是这个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