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模拟电源与数字电源隔离问题

楼主(2014-04-23):
如题,大家在做模拟电源与数字电源隔离的时候,一般都采取什么方法啊?
有的朋友说用电感,但是这个取值不好把握,不知道有没有经验值(我的电路里需要驱动LCD,所以电流稍微大了点)

网友A:
需要驱动LCD的话,其电流不要太大的,串联电阻的限制下电流的

网友B:
这个采用下0欧姆电阻的吧,简单易行的方法

网友C:
可以用光耦隔离,效果不错

网友D:
隔离的话,低成本的就是0欧姆电阻的,但是效果不是很好的

网友D:
还一个就是采用光耦隔离的,性价比比较好,效果上也非常不错的

楼主(2014-07-29):
引用 网友D:
还一个就是采用光耦隔离的,性价比比较好,效果上也非常不错的

话说LC滤波如何?

网友E:
磁珠,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E:
磁珠,电感

前辈是说单独用磁珠或者电感吗?
如果电路中器件主要是一片51、一块LCD、外加一个AD和运放(就是一个简单的测温+显示电路),这里的电感大概选大多合适呢?谢谢了~~~

网友F:
看你频率选磁珠吧

网友G:
我们学生一般都是用零欧电阻或者磁珠

网友H:
晚上过来参考下楼上各位的建议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