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103C8模拟IIC控制ZLG7290偶尔通信失败

楼主(2014-04-23):
模拟IIC   读取按键值  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 取出来的按键值 乱码。请问谁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速度太快了,ZLG7290操作不能太快,加延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太快了,ZLG7290操作不能太快,加延时吧

我现在加的延时很大了,有时候就是 7290 好像没有应答,程序会死在等待应答中

网友B:
模拟 IIC, 其实是有缺陷的,特别是在从机通过 SCL 请求时钟延迟时。最好捕捉一下错误时的波形再分析。

网友A:
最好不要超10K 用51加延时都很大才能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