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相四线供电取单相电压供电问题

楼主(2014-04-23):
如题,三相四线供电,取单相供电,三相互为备用,要求任意断两相或一相,仍可正常供电,有没有做过的分享下方法,谢谢!

网友A:
三相线同时对零线整流就行了吧,,,,

网友B:
三相对零线半波整流,全波是不行的!

楼主:
277136[/attachimg
]
画了这么个电路在multisim中仿真了一下,好像可以,示波器的输出时整流桥后面的电压,稳压芯片没找到就随便找了个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画了这么个电路在multisim中仿真了一下,好像可以,示波器的输出时整流桥后面的电压,稳压芯片没找到就随 ...

用变压器这样可以,D4 D5 D6多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三相对零线半波整流,全波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变压器这样可以,D4 D5 D6多余

这个就是全波整流啊,D4、D5、D6已经去掉了,全波整流为什么不行?楼上给的图也是全波吧?

网友C:
zh9454的电路没问题,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全波整流啊,D4、D5、D6已经去掉了,全波整流为什么不行?楼上给的图也是全波吧? ...

lz最初没说有变压器,如果有变压器全波可以
没变压器就不行了,你仔细分析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个问题,当三相都有电压时,整流的电压高,如果两相断开,整流后的电压就低很多了,
就拿三相380来说,三相都有直流电压540 ,只有一相就只有310了,这么大电压差,你能接收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个问题,当三相都有电压时,整流的电压高,如果两相断开,整流后的电压就低很多了,
就拿三相380来 ...

看功率大小了,
小功率的话,反激搞这个还是可以的。

网友D:
第一张图元件成本过多,第二张图电压在380V和220V整流后输出电压两者相差太远。我认为用二只220V交流继电器同时线圈电压互锁和一个整流桥输出即可。欢迎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张图元件成本过多,第二张图电压在380V和220V整流后输出电压两者相差太远。我认为用二只220V交流继电器 ...

能上个图看看么?电压互锁是不是就是错相控制线包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最初没说有变压器,如果有变压器全波可以
没变压器就不行了,你仔细分析吧 ...

请问是不是没加变压器,共零线,负半周时候从零线传出,回传时会流到三相中?请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是不是没加变压器,共零线,负半周时候从零线传出,回传时会流到三相中?请指教 ...

差不多是那个意思,全桥整流电流走的是压差最大的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是那个意思,全桥整流电流走的是压差最大的回路

谢谢 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功率大小了,
小功率的话,反激搞这个还是可以的。

版主你的头像太可爱了

网友E(2023-10-15):
引用 楼主:
画了这么个电路在multisim中仿真了一下,好像可以,示波器的输出时整流桥后面的电压,稳压芯片没找到就随 ...

这个图的文件有吗?
不会画这个三相电路

网友F:
为什么不直接做个三相整流,再做个宽范围的BUCK电路。前面随你怎么变化,只要不停电就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