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47定时器初始化

楼主(2014-04-23):
用6747想做一个定时器中断程序,如何初始化啊?我按照数据手册做了,好像不成功呢,请大侠们指点一下哈:
定时器初始化:
void timerInit()
{
TIMER0_TGCR  &= 0XFFFFFFF3;
TIMER0_TGCR  |= 0X3;
TIMER0_PRD12 = 0X2FAF080;
TIMER0_PRD34 = 0;
TIMER0_TCR = 0XC0;
}
中断初始化
void INTInit()
{
CSR &= 0XFFFE;
INTMUX1 = 0X4;  //因为不需要用到IO输出,我只想在定时器里面定时做点事情,所以没有用GPIO中断的初始化的相关东西,我就只是把这个中断定为中断4了,其他的什么都没有,不知道我理解得对不对
ISTP = ......
.....(下面的和其他中断初始化相同)
}
interupt timerDo()
{
......
}

void main()
{
C6747_init();
INTInit();
timerInit();
while(1)
{}
}
想请教各位大侠,这个程序的初始化有什么错误,应该怎样修改?

楼主:
忘了说,用的64位定时器的模式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里的分享
http://dl.21ic.com/download/timer0-rar-ic-117542.html

哎,前面也找到了,没有积分下载不了啊

网友B:
有中断向量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中断向量表吗?

有啊,大体应该是这样的
.global _vectors

.global _c_int00

.global _vector1

.global _vector2

.global _vector3

.global _timerDo

.global _vector5

.global _vector6

.global _vector7

.global _vector8

.global _vector9

.global _vector10

.global _vector11

.global _vector12

.global _vector13

.global _vector14

.global _vector15

.ref _c_int00

VEC_ENTRY .macro addr

STW B0,*--B15

MVKL addr,B0

MVKH addr,B0

B B0

LDW *B15++,B0

NOP 2

NOP

NOP

.endm

_vec_dummy:

B B3

NOP 5

.sect “.vecs”

.align 1024

_vectors:

_vector0: VEC_ENTRY _c_int00 ;RESET中断

_vector1: VEC_ENTRY _vec_dummy ;NMI不可屏蔽中断

_vector2: VEC_ENTRY _vec_dummy ;保留中断1

_vector3: VEC_ENTRY _vec_dummy ;保留中断2

_vector4: VEC_ENTRY _timerDo;

_vector5: VEC_ENTRY _vec_dummy ;

_vector6: VEC_ENTRY _vec_dummy ;

_vector7: VEC_ENTRY _vec_dummy ;

_vector8: VEC_ENTRY _vec_dummy ;

_vector9: VEC_ENTRY _vec_dummy;

_vector10: VEC_ENTRY _vec_dummy;

_vector11: VEC_ENTRY _vec_dummy;

_vector12: VEC_ENTRY _vec_dummy;

_vector13: VEC_ENTRY _vec_dummy;

_vector14: VEC_ENTRY _vec_dummy;

_vector15: VEC_ENTRY _vec_dummy;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啊,大体应该是这样的
.global _vectors

其实就只是开了一个中断4,其他也没有用到什么了,但是就是进不去中断啊
这个6747应该中断应该用INTMUXn寄存器制定中断就可以了啊,因为我用GPIO的外部中断,串口中断都是成功的,就是这个定时器中断不成功。因为我不需要输出什么波形啊,只想在定时器里面做点事情,比如一个printf之类的,所以应该不要设置这些GPIO的东西吧。
求大侠指点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哎,前面也找到了,没有积分下载不了啊

你看看吧     打开看了一下    应该有参考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吧     打开看了一下    应该有参考价值

谢谢您,我试试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吧     打开看了一下    应该有参考价值

用过了,是可以的,谢谢大侠的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过了,是可以的,谢谢大侠的指点!

那就好 C6747的相关还望你多多指点和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好 C6747的相关还望你多多指点和分享

菜鸟级女子哈,懂的知无不言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菜鸟级女子哈,懂的知无不言哈

女子 啊    强人!!!!

网友C(2014-09-02):
我的事C6743 的,串口中断一直进不去,之前调定时器中断时,用的就是楼上的程序,也调了好多天呢,最后稀里糊涂的不知道怎么的就好使啦,但是串口中断到现在也不好使,请教大侠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菜鸟级女子哈,懂的知无不言哈

电工女子 强悍

网友E:
强烈建议不要采用定时器中断来喂狗哦。